柔性PCB

楼主:
请问1、柔性PCB和普通PCB设计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同,需要特殊设置吗,2、柔性PCB的金手指封装和普通贴片器件的封装一样设计吗

网友A:
柔性PCB中FPC线的封装是不是可以用FPC座的封装(去掉两边固定位的焊盘就行)

网友B:
1、我用的是立创EDA,只要选择柔性PCB的选项就可以,不需要其他特殊设计。

2、金手指和普通贴片应该是类似的,我是焊了一个fpcb插座,加了补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柔性PCB中FPC线的封装是不是可以用FPC座的封装(去掉两边固定位的焊盘就行)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补强板的厚度要算好,要不金手指插入座子的时候可能会有缝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我用的是立创EDA,只要选择柔性PCB的选项就可以,不需要其他特殊设计。 2、金手指和普通贴片应该是类 ...

谢谢你的解答,只是发出做板的时候选柔性PCB就可以了?其他和普通PCB设计一样吗,那金手指那个硬的东西是后续贴上去的吗,这个叫专业名称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只是发出做板的时候选柔性PCB就可以了?其他和普通PCB设计一样吗,那金手指那个硬的东西是 ...

这个硬的东西叫补强板,这个需要画PCB的时候就设计上去的。

网友C:
铜厚一般0.5盎司,钢片补强,厚度0.2mm即可,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的东西叫补强板,这个需要画PCB的时候就设计上去的。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设计过,怎么加补强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铜厚一般0.5盎司,钢片补强,厚度0.2mm即可,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何设计这个钢片补强呢,在PCB里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计这个钢片补强呢,在PCB里怎么设计

增加FPC软板的强度就是补强,制板厂软板局部区域增加钢性材料,一般就是钢片

按厂家要求补就行

不同板厂说法不一样,提前跟他们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的东西叫补强板,这个需要画PCB的时候就设计上去的。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设计过,怎么加补强板呢

选择对应的层,类似铺铜一样。这样就加上补强层了

网友:
建议去嘉立创试试FPC打样,有专业问题都可以问客户的,关键现在他们还搞免费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