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电量的如何测量

楼主:
      就是打火机里面产生高压的黑色装置,输出电压大概在10KV左右,现在的项目要求是测量压电陶瓷一次放电的电量。基本想法是设计一个取样电路,然后用高速的AD芯片去采样,根据AD转换的结果计算出电流,最后再对电流取积分算出电量。

    这种电压很高,电流很小,请问这个取样的电路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这种电压很高,电流很小,请问这个取样的电路应该怎么做呢?】

很难。

你要测量压电陶瓷一次放电的电量,取样无非是电阻分压,然后你要用AD芯片采样计算出电流,对电流积分计算电量。电阻分压就要消耗掉一定电流,这个电流多大,估计过吗?

网友:
楼主的方案并不合适,对电路的阻抗和速度要求那将是非常变态的,常规“高速”恐怕根本负担不起。

仅测电量的话,用电容储电再测电压最简单,只要精确的知道电容容量并能承受足够的电压且ESL、ESR足够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