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异或门的问题

楼主:
在看TTL异或门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如下图

书上说 T5导通的时候 ,T5集电极即T7基极电位不能使T7导通

但我在想,既然T5导通了,T5的集电极点位至少是 T5下方二极管导通电压加上T5的饱和导通压降约0.7+0.1=0.8V

而T7的发射极此时通过电阻接地0V,.

这样应该能使 T7导通啊。。。

能用高手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
【而T7的发射极此时通过电阻接地0V,.】

T7导通时,T8截止,T9导通,故T7发射极电位即T9基极电位为0.7V。

网友:
【而T7的发射极此时通过电阻接地0V,.】

T7发射极电位为零,仅在T7关断(T7发射极电流为零)时才成立,此时电阻上压降为零。如果T7发射极电流不为零,那么电阻上会有压降,T7发射极电位当然不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T7的发射极此时通过电阻接地0V,.】 T7发射极电位为零,仅在T7关断(T7发射极电流为零)时才成立,此 ...

是否会有这种状态:

输入为 :A高电平, B低电平。此时T6肯定截至。

此时T5导通, T5集电极点位(T7基极点位)仅仅比T5的发射极点位0.7V高一点点,

这时候能T7的基极电位能够打开T7的be结,从而使T7发射端有向下的电流,但是在T7下方电阻上产生的压降并不足够打开T9的be结,即T9截至。但是书上和b站视频都是说 T4T5有一个导通后就能推出T7截至,我比较困惑。

并且这时候T8的导通状态是否无法简单的定性判断。

请在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会有这种状态: 输入为 :A高电平, B低电平。此时T6肯定截至。 此时T5导通, T5集电极点 ...

【是否会有这种状态:……】

不会。

A高电平B低电平,T3必定关断,T2必定导通。由于T2T3T4T5T7电流放大倍数都足够大,所以T5导通后一定T7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会有这种状态:……】 不会。 A高电平B低电平,T3必定关断,T2必定导通。由于T2 ...

额。。。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此时T2应该是饱和导通,T2集电极点位是0.2+0.1(t2饱和导通压降)=0.3v,所以T4管截至。

T3管处在倒置状态,所以T5导通,T5导通以后就算放大倍数足够大会使T5的C极电位低于T5的E极吗?T5 E极下面有个二极管,E极点位至少0.7v(还是有可能更低??)。

如果T5 C极电位不能低于E极,那么T7 b极电位(也就是T5的C极)如果能保证不开启T7的be结呢?

网友:
我最困惑的还是

在我理解中T5 集电极点位至少是发射极点位+饱和导通压降

T5发射极下方有个二极管,简单认为T5发射极电位是0.7.

所以T7基极点位大于0.7,就算不能同时导通T7和T9,至少应该可以打开T7的be极,产生微弱的电流。

但是书上简单一句T7截至。。。。。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此时T2应该是饱和导通,T2集电极点 ...

【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这是TTL电路输出端的电平标准,输入端高电平低电平的范围比此范围要小。输出范围与输入范围之差,就是噪声容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这是TTL电路输出端的电平标准,输入端 ...

噪声容限我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T5导通直接推出T7截止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此时T2应该是饱和导通,T2集电极点 ...

你所说的【是否会有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芯片内部某个管子微微导通,外部表现为输出端电平处于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指输出电平标准)。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输入端电平处于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指输入电平标准),即输入不能判断为高电平也不能判断为低电平。

芯片设计时,已经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只要输入端电平符合标准,其输出电平一定符合标准。否则该芯片就属于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按书上定义低电平标准是小于等于0.2v。高电平大于等于3.4v 此时T2应该是饱和导通,T2集电极点 ...

作为使用者,大可不必为芯片内部某个管子是否导通或者关断操心。数字门电路型号那么多,输出工艺种类又有那么多(TTL、STTL、LSTTL、CMOS……)我们只要根据说明书规定的使用规范去使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是否会有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芯片内部某个管子微微导通,外部表现为输出端 ...

这些我可以理解。

已知T6截止的情况下,

如果T7判定为截止,肯定输出高电平,不会输出中间的电平。

我存疑的环节还是T5导通推出T7截止的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我可以理解。 已知T6截止的情况下, 如果T7判定为截止,肯定输出高电平,不会输出中间的电平。 ...

好的,我不在考虑这个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