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4快要来了,全新规则管理器更强大

楼主:
AD24快要发布了, 总结了一下与国内使用习惯比较相关的更新:

1.  全新的规则管理器,  提供更细致的约束功能,更方便的操作界面

2.  自动绕等长, 缩短layout周期

3.  支持ansys仿真pcb

网友A:
AD的仿真其实软肋

现在又来支持ansys仿真pcb

很快就会在在ansys画板子,直接仿真得了

网友B:
23体验学习了一下  、BUG还是有的  还需要花时间检验一下、、、换回21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3体验学习了一下  、BUG还是有的  还需要花时间检验一下、、、换回21使用、、

是软件就难免有bug, mentor ee大家说那么高端,但我用起来就发现一堆bug。pads Cadence也一样。要扬长避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的仿真其实软肋 现在又来支持ansys仿真pcb 很快就会在在ansys画板子,直接仿真得了

正常,画板和仿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网友D:
自动绕等长这个功能不错,能省很多时间。我看STM32的评估板有一些原理图是AD画的,板子用的是allegro画,这种是工程师的习惯还是有些东西必须要用allegro来画呢?

网友E:
用一个稳定的版本就可以,新功能体验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绕等长这个功能不错,能省很多时间。我看STM32的评估板有一些原理图是AD画的,板子用的是allegro画,这 ...

都有,ST的板子有的是AD画的有的是cadence的, TI的板子也慢慢转向AD了。 可能AD都是新买的。cadence的都是买IC设计工具的时候配套买的PCB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稳定的版本就可以,新功能体验一下就好

软件分为测试版和正式版的,很多人下了测试版,bug就多一些。正式版bug就相对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绕等长这个功能不错,能省很多时间。我看STM32的评估板有一些原理图是AD画的,板子用的是allegro画,这 ...

用两个东西软件  出自一人之手 就有对比、自然就有了习惯、最主要是能随心切换是挺N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体验学习了一下  、BUG还是有的  还需要花时间检验一下、、、换回21使用、、

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 、习惯和用着能满足需求就已经很好了  、主要是满足需求的同时能提高一下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软件就难免有bug, mentor ee大家说那么高端,但我用起来就发现一堆bug。pads Cadence也一样。要扬长避 ...

网友B:
占用内存那么大?

网友:
更改内容   卡顿、、、、、、、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占用内存那么大?

不到2G啊,还好吧,现在电脑都16G起步了。如果占用太多可以先关掉一些用不到的原理图或者板子

网友F:
对于有些工程师来说,够用就好,没必要追求最新、最好、最全、最强大,可能大部分功能都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对于有些工程师来说,够用就好,没必要追求最新、最好、最全、最强大,可能大部分功能都用不上。。。。

还是需要的,比如自动等长,差分线任意角度走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需要的,比如自动等长,差分线任意角度走线

我说的是有的工程师 。要不是为了跟公司同事统一软件,可能我还在用99SE ,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有的工程师 。要不是为了跟公司同事统一软件,可能我还在用99SE ,哈哈 ,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有的工程师 。要不是为了跟公司同事统一软件,可能我还在用99SE ,哈哈 ,

我公司的板子都是用AD22设计,之后文件再转成99se格式给到客户,因为客户说他们的板厂只会用99SE。气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