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AD画板时,是怎么避免和外壳冲突的?

楼主:
我知道布局后可以导出3D文件给结构那边确认,但总觉得这样导来导去调来调去的比较麻烦,AD有没有那种把外壳的3D导进来,布局时直接看有没有冲突的功能?

网友A:
感觉设计顺序错了呢,应该有结构出显高图,然后在设计画PCB

网友:
个人建议:根据结构限定PCB尺寸,或者和结构协商,定PCB尺寸,全盘考虑板厚和器件高度,布局位置 ,提前防止干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计顺序错了呢,应该有结构出显高图,然后在设计画PCB

结构已经设计完了,你说的显高图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结构已经设计完了,你说的显高图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用?

结构出来之后,你的板子的示意图应该也有了,有这个示意图出PCB的限高图,例如板子的形状、大小、哪一部分的件不能高过多少,这东西不是靠你自己去量的,结构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出来之后,你的板子的示意图应该也有了,有这个示意图出PCB的限高图,例如板子的形状、大小、哪一部 ...

我们这件申请画PCB,限高图是要件之一,除了实验的

网友:
我们也是先和结构人员沟通,然后,结构人员出一个外框与螺丝孔,导入机械层。

然后,再进行器件的布局与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出来之后,你的板子的示意图应该也有了,有这个示意图出PCB的限高图,例如板子的形状、大小、哪一部 ...

这个限高图是二维图吗?在布局时需要手动确定自己摆放的器件高度吗?

有没有可能导入一个外壳的3D图,摆放时能很直观的发现有没有冲突。

我试着在板子上导入了一个3D体,特别明显的冲突肉眼能发现,不过做DRC检查时没有错误提示。

下边这个图假如这个USB座是外壳,它现在和电池座冲突了,如果这个外壳很薄就能看到超高的器件3D体“穿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限高图是二维图吗?在布局时需要手动确定自己摆放的器件高度吗? 有没有可能导入一个外壳的3D图, ...

我们这一般都是导入dxf得2D图,对于关键座得位置都会会有标,你只能放到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限高图是二维图吗?在布局时需要手动确定自己摆放的器件高度吗? 有没有可能导入一个外壳的3D图, ...

而且,你用得是什么座,这种会影响结构得器件一开始就会定好,然后结构设计开口也会根据这个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限高图是二维图吗?在布局时需要手动确定自己摆放的器件高度吗? 有没有可能导入一个外壳的3D图, ...

3D图也能协助你发现问题,但也要看看结构画的图,综合一下。

也可以和结构沟通沟通,及时的发现和预先发现问题。

另外也要根据生产中的以往经验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插孔是不是容易坏,是要直插还是贴片耐用。焊接是否方便,设计的器件是否尺寸合理等等。

还有内部摆放是否利于维修。等等各种细节问题。

总之没有一定怎么样,但能注意就注意是了。毕竟打个板都是很便宜的。主要是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用得是什么座,这种会影响结构得器件一开始就会定好,然后结构设计开口也会根据这个设计

接口一搬是固定的,这次遇到纽扣电池座可以自己摆放,容易和外壳冲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口一搬是固定的,这次遇到纽扣电池座可以自己摆放,容易和外壳冲突。

容易和外壳冲突那就不是可以自由摆放的,对于单面器件具体可以多高是需要结构给出来的,例如整面限高10mm,那就有一些器件都是不能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易和外壳冲突那就不是可以自由摆放的,对于单面器件具体可以多高是需要结构给出来的,例如整面限高10mm ...

外壳有一些其它结构,有高有低,还有像下边这种斜面,不同的位置间隙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壳有一些其它结构,有高有低,还有像下边这种斜面,不同的位置间隙都不一样。

这样都会给示意图的,就和你这样的,最高时多少,最低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会给示意图的,就和你这样的,最高时多少,最低是多少

这个参数会有的,不过实际画的时候总去计算对应位置的高度很麻烦,也容易出错。

我后来还是直接导入外壳的部分3D体判断了,比如器件和外壳的距离要大于2mm我就把外壳向器件的方向移动2mm,如果器件“穿”出外壳了就说明不满足要求。不过这种需要用眼睛判断,AD的DRC不会直接报错。

网友C:
AD有3D多板装配的功能和规则,而且是强项,可以搜一下资料

网友:
如果对Solidworks软件比较熟悉,可以另外安装PCB 插件,这个插件是由 Altium提供的

可以对电路板的结构方面,比如长宽高3D仿真

网友:
AD的好多比较复杂3D封装库都是用Solidworks画的

网友D:
Solidworks本身就是画结构产品的3D外壳等,AD画电路板,用3D封装库,电路板在SW中就是一个结构部件,直接在SW中进行装配

Solidworks比其他3D容易上手,找个视频教程,如果有机械结构基础,比如懂一点三视图,一周时间就能搞定这个软件的装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有3D多板装配的功能和规则,而且是强项,可以搜一下资料

搜了一下没想到还有这个功能 多板拼接确实很有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没想到还有这个功能 多板拼接确实很有用 谢谢

我以前搞航拍相机的时候就用过3D装配来验证有没有干涉, 特别是不规则的外壳,用3D装配可以模拟真实的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搞航拍相机的时候就用过3D装配来验证有没有干涉, 特别是不规则的外壳,用3D装配可以模拟真实的组 ...

我简单看了一下视频,没深入了解。它的3D装配可以在器件布局的过程中做验证吗?有没有类似设计规则检查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看了一下视频,没深入了解。它的3D装配可以在器件布局的过程中做验证吗?有没有类似设计规则检查的 ...

有,规则里有一个规则可以的,placement什么的,可以很精准的3D验证有没有干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规则里有一个规则可以的,placement什么的,可以很精准的3D验证有没有干涉

这个之前在单板里放置3D体冲突没有错误提示

多板装配今天试了一下挺好用 后来可能是模块多了 还是怎么回事 mbadoc保存完关闭再打开就提示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实体 打不开 只能再重新生成mbadoc 重新摆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本身就是画结构产品的3D外壳等,AD画电路板,用3D封装库,电路板在SW中就是一个结构部件,直接在 ...

感觉学Solidworks已经跨专业了,再学学就抢结构的饭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之前在单板里放置3D体冲突没有错误提示多板装配今天试了一下挺好用 后来可能是模块多了 还 ...

要设置规则才可以的,默认好像不检查,还有就是要把3D物体设置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3-12-14 11:32 这个之前在单板里放置3D体冲突没有错误提示多板装配今天试了一下 ...

可能是我没把3D体设置成元件的原因

网友E:
可以和结构沟通沟通,及时的发现和预先发现问题。

另外也要根据生产中的以往经验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插孔是不是容易坏,是要直插还是贴片耐用。焊接是否方便,设计的器件是否尺寸合理等等。

还有内部摆放是否利于维修。等等各种细节问题。

总之没有一定怎么样,但能注意就注意是了。毕竟打个板都是很便宜的。主要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和结构沟通沟通,及时的发现和预先发现问题。   另外也要根据生产中的以往经验发现一些问题 ...

有一些外壳结构复杂 我希望在器件布局时避免器件和外壳干涉 又不想每次都布好后都让结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