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跨阻等长怎么做?

楼主:
Altium Designer在画等长时,有的网络串联了电阻,应该怎么画?

网友:
这完全是知识盲点啊

网友A:
有一个好操作的方法:串联电阻的前后的两个网络类分别设置成两个不同的class然后在等长规则中分别作等长设置。

最后你再微细的计算一下总长度,不行就微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好操作的方法:串联电阻的前后的两个网络类分别设置成两个不同的class然后在等长规则中分别作等长设 ...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感觉比较麻烦,另外电阻本身的长度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感觉比较麻烦,另外电阻本身的长度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

两个电阻封装应该是一样的吧? 排列也应该对称吧。

个人感觉:差分线要平行,尽量对称。还要等长。至少是大部分地方是平行的。如果一定要有过孔,过孔都要成对的打。换层也是一样。

不过有些 像usb2.0 不那么严格要求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封装应该是一样的吧? 排列也应该对称吧。   个人感觉:差分线要平行,尽量对称。 ...

你说的对,都用电阻就不用计算电阻的长度了。

正常情况下是要对电阻两边的走线分别做等长吗?还是两边可以不一样长,整体等长就行。

两边分别等长会造成空间浪费,因为电阻不可能在所有网络的中间。

网友C:
这种串阻的情况可以用xsignal来做等长, 我以前写过这样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93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串阻的情况可以用xsignal来做等长, 我以前写过这样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 ...

非常有用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串阻的情况可以用xsignal来做等长, 我以前写过这样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 ...

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都用电阻就不用计算电阻的长度了。 正常情况下是要对电阻两边的走线分别做等长吗?还是两边 ...

个人感觉 不一定对 没什么经验 只凭感觉  差分的阻抗实际上是个交流的阻抗。所以差分注重的是对称,就像网线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因为不对称造成一定的问题(信号的反射有可能从线的路径的每个地方发生)。包括平行,过孔,参考平面,长度,等等。有些都要求等长的补偿加到长度不对的靠近部分。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等长是补偿阻抗的不一致。至于浪费长度。看好多内存的布线都是弯弯绕绕。少浪费点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不一定对 没什么经验 只凭感觉  差分的阻抗实际上是个交流的阻抗。所以差分注重的是对称 ...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电阻两端分开做等长当电阻不在多条等长线路的中间时左右会额外多出一些空间来做等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电阻两端分开做等长当电阻不在多条等长线路的中间时左右会额外多出一些空间来做等 ...

这样没搞过 。电阻放到两边。如果一起加起来等长,等长是实现了。但按讲没电阻的pcb差分线都要在靠近误差大的一边补偿,为了尽量对称。过孔都要成对的对称的打,线换层也要成对的跑。为什么电阻不能放到一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搞过 。电阻放到两边。如果一起加起来等长,等长是实现了。但按讲没电阻的pcb差分线都要在靠近误 ...

我那个图的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像下边这个图,电阻放在一起,但是因为左右两个芯片的焊盘位置或出线方式不一样,会造成本来整体不需要做太多等长的情况下双得分别对电阻两端做了大量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