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电感的额定电流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
最近看到TI的一款DC-DC电源芯片TPS54350,它的参数是“4.5-A Peak MOSFET Switch for High Efficiency at 3-A Continuous Output Current”

它的评估板电路中外接MOSFET的连续电流是11.5A,电感的额定电路是7A,饱和电流是14A,一个输出3A的评估板真的需要选择这么大电流的MOS和电感吗?

网友:
先不说MOS管电流容量,电感的电流容量选择得比较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电流容量电感价格较高除外。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输出电流为3A,估计可以选择电流容量稍小一些的电感,以减小体积重量和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如果输出电流为3A,估计可以选择电流容量稍小一些的电感,以减小体积重量和成本。

现在就是想控制体积和成本,在保证连续输出3A的情况下,MOS和电感的电流应该怎么选择正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想控制体积和成本,在保证连续输出3A的情况下,MOS和电感的电流应该怎么选择正合适呢?

【在保证连续输出3A的情况下,MOS和电感的电流应该怎么选择正合适呢?】

电感首先要确定电感量,然后确定电流容量(平均值,此项主要考虑发热),最后确定电流峰值下电感铁芯不饱和。

网友:
人家这是评估板上用的,要确保大家买了这么贵的评估板使用中无事,选了有点大的MOS管

实际使用,MOS管要考虑负载在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导通损耗和内阻等等

网友C:
电感电流是保持在规格书规定温度下,实际工作电感有热耗,温度升高就只有降额了,理想是散热条件下也可以用到额定电流,现实中很难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电流是保持在规格书规定温度下,实际工作电感有热耗,温度升高就只有降额了,理想是散热条件下也可以用 ...

明白了,还与散热设计和环境温度有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