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先楫HPM5361】+ ADC读取

楼主:
今天来看看先楫HPM5361的ADC读取例程,先楫HPM5361的ADC是支持16位的模数转换的,精度比一般的MCU 12位/10位的ADC都要高;采样精度更高。

打开了HPM5361的ADC16的程序

程序实例包括了ADC的四种读取模式

/** @brief Define ADC16 conversion modes. */

typedef enum {

    adc16_conv_mode_oneshot = 0,     单次转换

    adc16_conv_mode_period,

    adc16_conv_mode_sequence,

    adc16_conv_mode_preemption

} adc16_conversion_mode_t;

查看程序中使能的ADC口,可以在board.h里找到定义的ADC 口;这里使用的是ADC0.11;也可以自行修改。

ADC0.11在板子上是左边接口的ADC-A

程序默认输出是16位的数,为了直观点输出电压,我这里在第一种转换下修改了读取的处理,将读到的ADC值转化为电压值;

修改后通过串口的返回值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测试的电压值啦。

网友A:
程序默认输出是16位的数,为了直观点输出电压,我这里在第一种转换下修改了读取的处理,将读到的ADC值转化为电压值

对于初学者的我,这太难了,看不懂,能讲解一下历程是啥意思不,咋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默认输出是16位的数,为了直观点输出电压,我这里在第一种转换下修改了读取的处理,将读到的ADC值转化 ...

你是在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了吗?没太看懂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