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源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DCDC电源环路稳定性,在前馈电容在环路稳定性测试时,是并联在上分压电阻R1两端,还是R1+注入电阻两端?

网友:
你的【注入电阻】,电路中原来没有,是测试时加入的。你想想【注入电阻】应该加在何处?

网友:
为什么要使用变压器隔离,反馈回路中分压电路高端串入【注入电阻】的方式?不能在近地处(例如R2下端)加入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