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快充】7,RTX点灯

楼主:
所有RTOS里边我最喜欢RTX,因为点几下就上手了。

1,点MDK的绿色钻石,选择RTX

2,在主函数一定要加上#include "cmsis_os.h"

3,注释掉同RTX冲突定义的三个中断文件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 //}
  • /****************************************************************************
  • ** \brief PendSV_Handler
  • **
  • ** \param [in] none
  • ** \return none
  • ** \note
  •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 //}
  • /****************************************************************************
  • ** \brief SysTick_Handler
  • **
  • ** \param [in] none
  • ** \return none
  • ** \note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 //}

4,编写函数

  • osThreadId tid_ledOn;/* Thread id of thread: ledOn? ? */
  • /*----------------------------------------------------------------------------
  • ??Thread 1 'ledOn': switches the LED on
  • *---------------------------------------------------------------------------*/
  • void ledOn (void const *argument) {
  • for (;;) {
  • GPIO0->DO_f.P6 = ~GPIO0->DO_f.P6;
  • osDelay(200);
  • }
  • }
  • int main(void)
  • {
  • SYS_DisableIOCFGProtect(); /*关闭IOCONFIG写保护*/
  • SYS_DisableGPIO0Protect(); /*关闭GPIO0的相关寄存器写保护*/
  • SYS_DisableGPIO1Protect(); /*关闭GPIO1的相关寄存器写保护*/
  • SYS_DisableGPIO2Protect(); /*关闭GPIO2的相关寄存器写保护*/
  • SYS_DisableGPIO3Protect(); /*关闭GPIO3的相关寄存器写保护*/
  • SYS_DisableGPIO4Protect(); /*关闭GPIO4的相关寄存器写保护*/
  • SYS_ConfigHSI(SYS_CLK_HSI_48M); /*设置内部高速时钟为48Mhz*/
  • SYS_EnableHSI(); /*开启高速时钟*/
  • SYS_ConfigAHBClock(SYS_CLK_SEL_HSI,SYS_CLK_DIV_1); /*设置AHB时钟为高速时钟的1分频*/
  • SYS_ConfigAPBClock(AHB_CLK_DIV_1); /*设置APB时钟为AHB时钟的1分频*/
  • SystemCoreClockUpdate(); /*刷新SystemCoreCLk、SystemAPBClock变量值*/
  • SYS_SET_IOCFG(IOP06CFG,SYS_IOCFG_P06_GPIO);
  • GPIO0->DO_f.P6 = 0;
  • GPIO_CONFIG_IO_MODE(GPIO0,GPIO_PIN_6,GPIO_MODE_OUTPUT);
  • //EPWM_Config();
  • osThreadDef(ledOn, osPriorityNormal, 1, 0);
  • tid_ledOn=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On) , NULL);
  • osKernelStart();
  • while(1)
  • {
  • }
  • }

5,编译一下,成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