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P07的输出波形会变形失真

楼主:
   如图所示是OP07的放大电路图,第一级用的是AD620,输入信号10mV正弦波,探头1测的是AD620的输出波形,探头2测的是OP07的输出波形,目前来看,AD620的波形是正常的,但是OP07的输出波形就不对。,直接就只有负的部分没有正的部分波形了,OP07现在输出后级的电路都断开了,没接东西。

网友A:
输入0.5V,200倍增益,正负5V电源输出还能正常?你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里?信号频率又是多少?

网友:
注意,MCU的输入带有钳位,不准许交流信号输入,否则钳位会将负半周旁路,于是削底。

如果信号超出MCU的电源轨,不论高端超还是低端超,钳位电路动作必然使IO处的信号切顶和/或削底。

网友:
【如图所示是OP07的放大电路图,输入是500mV的正弦波】

500mV乘以200是100V。你的电源是正负5V,怎么可能输出100V?

网友:
注意,MCU的输入带有钳位,不准许交流信号输入,否则钳位会将负半周旁路,于是削底。

如果信号超出MCU的电源轨,不论高端超还是低端超,钳位电路动作必然使IO处的信号切顶和/或削底

评论留痕,正字学电路,楼主可以给讲解一下这个电路芯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MCU的输入带有钳位,不准许交流信号输入,否则钳位会将负半周旁路,于是削底。 如果信号超出MCU的 ...

第一级是仪表放大,放大50倍,第二级OP07做反相放大,放大20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0.5V,200倍增益,正负5V电源输出还能正常?你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里?信号频率又是多少?

我更新了下图,整个电路第一级用的是AD620,输入信号10mV正弦波,探头1测的是AD620的输出波形,探头2测的是OP07的输出波形,目前来看,AD620的输出波形是正常的,但是OP07的输出波形就不对。,直接就只有负的部分没有正的部分波形了,OP07现在输出后级的电路都断开了,没接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0.5V,200倍增益,正负5V电源输出还能正常?你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里?信号频率又是多少?

输入信号10mv 信号频率3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10mv 信号频率3K

10mV,AD620放大50倍,得500mV,尚在电源电压范围之内。再由OP07放大200倍,得100V,可就远远超出电源电压范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10mv 信号频率3K

所以,在7楼你说AD620输出波形正常,那是因为500mV并没有超出电源电压范围。

OP07波形并不是【只有负的部分没有正的部分】,而是只有顶尖上的一点点(对输入信号而言,是一点点负峰),显然角度上远小于180°。从下一行黄色波形平底长度即可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在7楼你说AD620输出波形正常,那是因为500mV并没有超出电源电压范围。 OP07波形并不是【只有负 ...

削顶削底的失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AD620出来是±250mV的正弦波,按道理二级放大后应该是±5V的正弦波,实际应该像是±5V的方波,但是这里测试点2只有负的没有正的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削顶削底的失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AD620出来是±250mV的正弦波,按道理二级放大后应该是±5V ...

【但是AD620出来是±250mV的正弦波,按道理二级放大后应该是±5V的正弦波】

不是±5V,而是±50V。二者幅度相差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削顶削底的失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AD620出来是±250mV的正弦波,按道理二级放大后应该是±5V ...

【但是这里测试点2只有负的没有正的我就不理解了。】

这是AD620的失调引起的。

你试着把输入信号短路掉(R80左端接地),再测量一下AD620输出端对地电压(可以用万用表)。理想情况下,输入为零,输出也应该为零,实际情况,那当然要你测量之后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新了下图,整个电路第一级用的是AD620,输入信号10mV正弦波,探头1测的是AD620的输出波形,探头2测的 ...

电路还是不对,OP07根本不可能对你的输入信号幅值提供200倍增益,远远超出电源轨了。即使你调低增益,OP07也因不是轨到轨输出,仍无法输出电源轨。

先厘清基本概念。

网友E:
620输出为10*50=500mv,

OP07最多10倍放大就超了,你怎么会设为200倍!!!

建议OP07放到5倍试试,同时二级的输入阻抗做个调整,

下面的R694是需要计算的,不是简单的10K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620输出为10*50=500mv, OP07最多10倍放大就超了,你怎么会设为200倍!!! 建议OP07放到5倍试试,同 ...

我这个实际使用中信号可能0.几mV到10mV这样,所以放大倍数选择大了点。 下面的R694是需要计算的,这个电阻大小应该是选择R45并R51后的阻值是吧?那就是放个1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实际使用中信号可能0.几mV到10mV这样,所以放大倍数选择大了点。 下面的R694是需要计算的, ...

对的!按现在的其它电阻,至少应该不大于1K

网友:
检查OP07的负电源,没有负电源就没有负极信号输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