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低功耗供电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实现电池供电低功耗功能电路,MCU是3.3V供电,IO口控制NMOS导通关断,在ADC采集电压时打开,在ADC不采集电压时关断,减轻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实现低功耗功耗的目的。

这个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问题很大。这个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Q5是N沟MOS管,门极要比源极高数伏特MOS管才能充分导通。单片机I/O口无法提供这么高电压。

网友:
换个PMOS,或者用更大的电阻。

网友:
用MOS管开关控制,应该还会有uA的电流存在。

网友:
这个电路导通没问题,但导通后就有点麻烦,MOS管的开启电压不一定能再次关断

就要看MOS管的Vgs(th)了,,

这个AO3400是低压 N型MOS

网友:
MCU是3.3V供电,IO口控制NMOS导通关断,
Vgs为3.3V,NMOS导通,R12和R16分压后,MOS管的源极电压分压的关系变成了2.1V,Vgs等于3.3V-2.1V-=1.2V

网友:
即使导通也是在电池满电时,Vgs(th)有可能会大,会导通

虽然Vgs(th)在0.7V~1.4V的范围值。一旦电池电压使用过程中下降,就会麻烦

建议,修改控制方式,改用P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