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车内氧浓度监测警报器 求助帖

楼主:
EVAL-ADICUP360这个EVB谁用过哦,原厂同一个DEMO固件(),下载进去能不能跑全靠运气,如果下载进去后能运行,则按复位键可以复位然后运行。如果下载进去后没反应,那就无论怎么复位都不能运行。如果下载进去能运行,有时候运行几秒后会自动停止运行,复位后也无法运行。如果下载进去后能运行,用手摸P01,则大概率会立马无法运行,且复位后无法运行。从现象上看,是固件丢失了,各位网友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f18ea26d06294a03d7f3893051586ec1

网友:
问题找到了,确认是被板载的仿真器擦除了。烧录完软件,立马拔出仿真器usb,使用USB转串口的端口供电,程序能稳定运行不掉。

网友A:
仿真器为啥会自己把板载程序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为啥会自己把板载程序擦了?

可能是我下载的PC端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为啥会自己把板载程序擦了?

可能是我下载的PC端驱动程序有问题

那更新成最新的驱动试试?驱动确实会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下载的PC端驱动程序有问题  那更新成最新的驱动试试?驱动确实会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

找个时间折腾下,现在问题是ADI官方相关的介绍资料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