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驱动芯片

楼主:
我需要设计一款led驱动模块   输入DC12v  输出4v左右 电流6A输出功率25w PWM调光 请问有合适的led芯片推荐?需要点亮这个灯珠

网友:
一般不是led芯片直接驱动灯珠的,驱动芯片外网要配置MOS管驱动电路

这种芯片很多

网友:
深圳明和MH9335

和上海如韵CN5820

到官网把需求和官网技术咨询一下

网友:
要欧美电源的话可以直接联系 williamxie9527

网友:
集芯微电有10款LED恒流控制芯片

网友:
远翔FP7195你值得拥有,调光深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