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下载电路失效

楼主:
新手蒟蒻一枚,自动下载电路验证失败,实在找不出问题,求大佬瞅瞅

网友A:
EN上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上需要一个上拉电阻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参考别人的板子好像都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参考别人的板子好像都没有加上拉电阻

按文档说明,EN是不能悬空的,有的模块可能内置了上拉电阻。你加一个试试看

网友:
CH340也可以试试用VBU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