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文氏电桥

楼主:
文氏电桥,是彻头彻尾的RC震荡器,

变压器反馈,当然不是RC,亦不能算是LC,

实际上,LC震荡器只有三点式,变压器反馈加电容仍算不上LC,

这文氏电桥以变压器取代一个三极管,理论实际都可行,但还算不算是RC震荡器?!

网友:
【理论实际都可行,但还算不算是RC震荡器?】

你自己判断的结果是不是RC振荡器?

网友:
看到6J5这个型号,想当初,用过一次这个管子的,如今都成往事了。

网友A:
【实际上,LC震荡器只有三点式,变压器反馈加电容仍算不上LC】

变压器两个绕组,交流上是可以视为叠在一起的。你把【变压器反馈加电容】电路中变压器的两个绕组叠在一起,看看和三点式一样不一样。

网友:
三点电感式振荡电路,两部分电感可以是具有互感的,也可以是没有互感的。电感的两部分之间具有互感而不是独立的没有互感的两个电感,都属于三点电感式振荡电路,也都属于LC振荡电路。

网友:
首帖电路,变压器绕组的电感量并不影响振荡频率,但电容C1和C2的电容量却影响振荡频率。你说首帖电路是LC振荡电路还是RC振荡电路?

网友:
变压器在此仅起信号耦合和变换作用,并非振荡电路的组成部分,故而依然是RC文氏电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LC震荡器只有三点式,变压器反馈加电容仍算不上LC】 变压器两个绕组,交流上是可以视为叠在一 ...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选择性性,

但变压器跟光耦不一样,当负载是容性,变压器的电感本质就会显露,而不是个单纯的耦合器,

一直以来我是认为,震荡器除了震子或主震槽路,就别无他物,震荡所需的正反馈,是从震子内部取得的,

以隔离性耦合取得反馈,就跟我的认知有别,不过我刚发现,LC震荡器原来是有变压器反馈这种制式的,它叫做 阿姆斯壮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 ...

【但变压器跟光耦不一样,当负载是容性,变压器的电感本质就会显露,而不是个单纯的耦合器】

理想变压器,当负载是容性,变换后仍是容性,并不会因通过变压器变换而改变,改变的仅仅是电容量。实际变压器负载为容性时,变换后也不会成为电感性,除非设计极端不合理。

老式的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为充分利用电容器的耐压,往往将能够耐较高电压的电容器经一个变压器再接入电路,这样耐高压的电容器就转换成了耐电压较低但电容量较大的电容器,用来启动单相交流电动机。【变压器的电感本质】并未显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 ...

【不过我刚发现,LC震荡器原来是有变压器反馈这种制式的,它叫做 阿姆斯壮 电路。】

最早的LC振荡电路,就是变压器耦合振荡电路,是发明真空管的那位德福雷斯特首先制造出来的。至于三点电感式(哈特莱电路)、三点电容式(考毕子电路)等等电路都是后来者。至于阿姆斯壮电路,那就更晚了。阿姆斯壮最大的功绩,是证明了调频这种调制方式虽然带宽更大但信噪比优于调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 ...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选择性性】

光耦仅能单向传输信号,变压器却可以双向传输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 ...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选择性性】

光耦二次侧带上容性负载,光耦的一次侧也不会显示容性。容性或者感性,是由同一元件两端电压和通过其中电流之间的相位差来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反馈跟光反馈一样,都是隔离传输,但光耦带上容性负载也不会得出选择性性】 光耦二次侧带上容 ...

如此说来,在震荡电路中,那些变压器就并非如 chunyang 所说那样 完全置身事外,而是照样组成RLC网络,虽然那些电阻的阻值都颇大。

网友B:
用变压器的文氏电桥,似乎已被学术界与业界遗忘了。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但RC网络只有选择性,没有Q值,

所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都必须大于1,只有共射才能做到,

但共射拓扑是反相输出的,而文氏电桥的选择性是分压型的,那就跟单级共射的起震条件相悖。

网友B:
那就意味着,相位条件须在共射放大器的基础上多加一个反相器才能满足,
共基的电流增益及共集的电压增益都小于1,但两者联用,相位和幅度条件都满足了,如此看来,文氏电桥震荡器如果只用三极管,就死活得用两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在震荡电路中,那些变压器就并非如 chunyang 所说那样 完全置身事外,而是照样组成RLC网络,虽 ...

【如此说来,在震荡电路中,那些变压器就并非如 chunyang 所说那样 完全置身事外,而是照样组成RLC网络】

不是的。

此电路中变压器正如chunyang所说,置身事外,并不组成RLC网络。

我在6楼也说过:首帖电路,变压器绕组的电感量并不影响振荡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的文氏电桥,似乎已被学术界与业界遗忘了。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但RC网络只有选择性, ...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

错!

不一定带通或者带阻【选择】出某频率。

无论哪种正弦振荡电路,【相位】才是基础,其次是【增益】。只要满足【相位】和【增益】两个条件即可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的文氏电桥,似乎已被学术界与业界遗忘了。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但RC网络只有选择性, ...

【用变压器的文氏电桥,似乎已被学术界与业界遗忘了。】

在真空管工业早期,一支真空管价格远高于一个变压器,所以省去一个真空管代之以一个变压器是值得的。但后来真空管价格降低,这么做就不值得了。到了晶体管时代,就更不值得,因为一个变压器价格顶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的文氏电桥,似乎已被学术界与业界遗忘了。 带通或带阻,是选择性的基础,但RC网络只有选择性, ...

绝大多数初学振荡电路的学生,有个误解:选频网络是选出某个频率,在这个频率上增益最高(有些人理解为幅度最大)。所以,应该使用带通滤波或者带阻滤波。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解。选频网络是选出相位合适(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的那个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意味着,相位条件须在共射放大器的基础上多加一个反相器才能满足, 共基的电流增益及共集 ...

初看此电路,楞不理解为何能震,

这是稳压器的架构,稳压效果是负反馈的动态平衡所成,

以文氏电桥作为稳压器的负载,咋震,却原来,两管射极相连,就是正反馈!

Q2是共集级而且 Ic 远大于Q1,加上R2不再是稳压管,那么,起震条件就不难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