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电机控制器整车通讯网络

楼主: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电机控制器整车通讯网络

整车CAN通讯网络有好多CAN线,通讯速率不尽相同,不同通讯协议CAN线之间是怎么通过网关交互的,网关如何把不同CAN线的信号转成都能识别解析的总线信号

网友A:
对于一辆车can的通讯系统速率是相同,can收发芯片会负责将地址过滤和组包地

网友:
树形网络准许各分支的速率不同,每个分支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子网,但分支子网内的通讯速率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辆车can的通讯系统速率是相同,can收发芯片会负责将地址过滤和组包地

不一定,车辆可以有多条总线,网络准许各分支的速率不同,每个分支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子网,但分支子网内的通讯速率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车辆可以有多条总线,网络准许各分支的速率不同,每个分支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子网,但分支子网内的 ...

那这些设备在总线上需不需要网关,有网关的情况下总线在通讯时,子网内的设备是统一编址还子网内独立地址。

网友:
长知识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