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如何检测朝向?

楼主:
准备做的室内定位小车,有一个小车朝向的问题,想用MPU6050检测小车的六轴最终来实现朝向检测。

也考虑过用磁力传感器(指南针),但是磁力传感器需要先画八字,挺麻烦的,所以选择优先级比MPU6050低。

大家关于室内朝向有其他好的建议吗?

为什么要做朝向呢,是因为知道朝向,那么小车要达到指定位置就容易许多,没有朝向光靠UWB定位就需要更多算法,而且走的路径也会偏长。

网友A:
不可行,靠地磁也不行,因为常规室内的铁磁物质太多,会对地磁传感器造成无法修正的磁干扰。老老实实用定位算法吧,别嫌麻烦,那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B:
为什么要考虑朝向问题?定位小车在接收到新地址后不就自动调整方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考虑朝向问题?定位小车在接收到新地址后不就自动调整方向了吗

小车不止可以前进,还可以后退和转弯,这样和定位系统联动起来处理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靠地磁也不行,因为常规室内的铁磁物质太多,会对地磁传感器造成无法修正的磁干扰。老老实实用定位 ...

感觉也很麻烦,要处理的数据太多了。

网友:
加几个无线信标

网友:
加几个无线信标

目前就搞了三个信标,四十平米应该够用。就是怕物体遮挡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搞了三个信标,四十平米应该够用。就是怕物体遮挡漂

室内干扰太大,得做好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内干扰太大,得做好算法

是滴,目前我的小车朝向就有点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也很麻烦,要处理的数据太多了。

前帖已经说过,定位算法已经是相对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帖已经说过,定位算法已经是相对最简单的。

是啊,能定位,朝向确实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