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cb板 用什么软件,而且可以画原理图的 ,铺铜是什么意思,泪滴是干嘛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AD是比较常用的一款PCB软件,铺铜是在PCB的空余的地方铺上和地相连的铜线,泪滴是走线和焊盘连接的地方做成泪滴状,以增强焊盘的强度。

网友:
这些大片的绿块的就是实际做电路板后铺铜的效果

网友:
补泪滴主要增加走线和焊盘之间的连接,过度更圆滑,铜皮更不易脱落,下面绿箭头所指

网友:
您好,画图用AD软件,普通就是给电路板铺上铜皮的意思

网友:
设计pcb板有很多,画原理图是设计PCB的第一步,AD是目前接受度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