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4068 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芯片

楼主:
YB4068 12V高输入耐压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芯片

概述:

YB4068是一款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完整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其小型封装和少量外部元件数量使YB4068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并且由于内部mosfet架构,不需要阻塞二极管。热反馈调节充电电流以在高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期间提供管芯温度。该电压固定在4.2V,并且可以通过单个电阻器在外部对电流进行编程。在达到最终浮动电压后,当电流电流降至设定值的1/10时,YB4068自动终止充电周期YB4068转换器采用行业标准SOT-23-6封装.

特性:

宽输入电压:4.5V-12V(电压高于6V不充电,芯片不会损坏)
可编程充电电流高达600mA
无需MOSFET,感应电阻或阻塞二极管
恒流/恒压操作
具有热调节功能,可在不增加过热电荷的情况下提高充电速率
单节锂离子电池
可由USB端口供电
预设4.2V充电电压±1%精度
自动充电
2.9V涓流充电阈值
封装类型:SOT-23-6

网友:
YB4068 12V高输入耐压单节锂电池线性充电芯片

一款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完整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

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