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用这个电路做数字频率计,但是最后输出的波形只能测到100mv-1v的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个电路做数字频率计,但是最后输出的波形只能测到100mv-1v的】

uA741输入输出都不是轨到轨,但你使用的是5V单电源,小于100mV的信号,不能进入uA741允许的共模范围,1V以上的信号,超出了uA741允许的共模范围。

网友:
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端必须限幅,防止过大的信号进入频率计使输入端损坏或者饱和而不能测量。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端又必须放大,使微弱信号也能够被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个电路做数字频率计,但是最后输出的波形只能测到100mv-1v的】 uA741输入输出都不是轨到轨 ...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嘛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嘛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我在三楼已经说过:数字频率计的输入端必须限幅。限幅的基本方法可以是两个高速二极管反向并联,再串联一个较大的电阻到输入端。电阻数值,必须能够承受最高的输入信号电压,例如50V(最好能够达到市电电压即220V)。这是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嘛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我在二楼已经说过:uA741不是轨到轨运放。你要么使用双电源(我建议使用双电源),要么使用LM358这样至少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稍低一点点的运放。

最好是使用双电源。这是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嘛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至于放大,那要看你的测量范围。既然称为频率计,当然不能只测到几十或者几百Hz。待测量频率上限是多少?如果待测量频率很高,例如数MHz,信号又比较微弱,例如数十mV。那么放大电路的选择必须相当谨慎,以满足频率增益乘积的要求。像你首帖电路uA741的低频增益弄到了500倍,那是胡闹。这是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嘛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出来】

要想搞个漂漂亮亮的频率计电路,几天的时间是不够的。当然,对付作业是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放大,那要看你的测量范围。既然称为频率计,当然不能只测到几十或者几百Hz。待测量频率上限是多少? ...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二楼已经说过:uA741不是轨到轨运放。你要么使用双电源(我建议使用双电源),要么使用LM358这样至少 ...

我试过双电源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唉!hz应该写Hz,mv应该写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总算说出了一些要求。

最小的信号要求10mV,这个水平的电压最好是放大若干倍再整形计数。放大到0.2V已经够了,那么最大的放大倍数应该是20倍。最高频率是10kHz,大约是音频高端。放大器增益带宽积至少是200kHz。这个增益带宽积,uA741勉强可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测幅度在10mv-5v,频率在10hz-10khz的信号

输入信号最大5V,电源电压若用正负5V,是可以的。但输入端应该限幅。限幅电路根据你的要求,可以用数千欧电阻再串联两个反并联的1N4148之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双电源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我试过双电源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还是用双电源吧。用单电源要麻烦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双电源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还是用双电源吧。用单电源要麻烦得多。

我改成了双电源,都是测不了10Hz和10kHz,30mV-100mV都能测到5k,1v以上的都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最大5V,电源电压若用正负5V,是可以的。但输入端应该限幅。限幅电路根据你的要求,可以用数千欧 ...

这个限幅电路应该接在哪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限幅电路应该接在哪里呀

【这个限幅电路应该接在哪里呀】

你认为限幅电路应该放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限幅电路应该接在哪里呀】 你认为限幅电路应该放到哪里?

放大电路前面嘛

网友:
【放大电路前面嘛】

对。限幅电路应该放到所有电路之前。这里的“前”、“后”指信号流动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了双电源,都是测不了10Hz和10kHz,30mV-100mV都能测到5k,1v以上的都测不了

出现输入一个周期内比较器输出多个脉冲,是因为输入信号中带有“毛刺”。为消除这些毛刺,一是加入低通滤波电路,二是比较器应该采用一点点正反馈,即采用施密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了双电源,都是测不了10Hz和10kHz,30mV-100mV都能测到5k,1v以上的都测不了

频率计使用低通滤波,颇麻烦,因为待测频率范围达到千倍,所以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应该可调。手动可调,使用麻烦,自动调整,则电路很复杂,而且需要单片机之类软件配合。

比较器加入正反馈(施密特电路),回差大小需要选择。回差太大,小信号无法测量,回差太小,抑制干扰能力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