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创意大赛_无线ToF室内定位小车】Part2:小车组装完成

楼主:
1、介绍

距离上次开箱贴,已过去两个月,最近抽出时间来搞这个ToF定位小车了,趁着周末把小车组装好了,大概介绍一些这个小车的功能,可以进行室内定位,进行避障和精确定位,可以检测小车当前的角度,可进行无线充电,具有两轴云台。

2、硬件介绍

下图是3D定位小车的样子,拥有上下两层结构,下层主要是电源部分,充电和电池等。上层是主要部分,有主控、传感器、驱动舵机等。

下图是上层模块功能介绍。

下图是小车第二层模块功能介绍。

下图是小车底部线圈展示。

小车正面照。

来展示一下小车无线充电时候的样子~

最后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中比较有意思的ToF摄像头,和热成像摄像头有点相似,不过ToF摄像头检测是物体的距离,而不是温度。下面两张图是我用手和手持物在ToF摄像头的现象。

3、总结

这次ToF定位小车也是用到了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些技术,如ToF图像检测和UWB室内定位。硬件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软件设计了,准备做一个上位机,通过TCP进行通信,在上位机中显示小车当前的位置和ToF图像,还有对小车运动和云台的操控。

网友:
tof有什么AI训练好的模型吗?我想偿试在stm32U5下面做手势识别,还没有找到门路呀。

网友:
tof有什么AI训练好的模型吗?我想偿试在stm32U5下面做手势识别,还没有找到门路呀。

这种不常见的模型估计要自己训练了,只是识别手势的话一般是可以自己训练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