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低成本的7口 usbhub

楼主:
前几天淘了一个usbhub,7口带开关,虽然只是usb2.0的,但是作为仿真调试、连接开发板、鼠标键盘也足够了,还可以接USB灯,方便晚上看元件。关键价格也比较便宜,一个usb还不到一元。

这个hub没有用一颗螺丝,沿着缝隙小心撬,就可以无损拆开。

使用了低成本的单面板

使用了 2片 MW7211A,这是一颗比较有历史的USB芯片,资料都不太好找了。

每个USB还有一个LED指示灯,打开开关时LED会亮。看PCB原来应该是插脚LED,现在使用SMD的,焊在反面,虽然也能用,但是因为靠反光方式,从外面看亮度比较低。

USB线比较细,外径是0.7mm,铜芯最多就0.2-0.3mm,带不动大电流。旁边还有一个电源接口,但电源上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A:
所有接口插满都工作,估计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接口插满都工作,估计会爆

可以外接电源

网友B:
这种电源完全没有保护的产品,能检验合格,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完全没有保护的产品,能检验合格,上市?

山寨产品不会考虑太多。不过现在PC上USB大多数本身有保护,一般小心点用也不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完全没有保护的产品,能检验合格,上市?

LED上都没用电阻,用的导电条,成本已经低到极致了。

网友:
有芯片算是比较良心了,有些里面就是直连的

网友C:
多少钱啊 这个电流能带的动嘛我一个三口的感觉带不动FP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啊 这个电流能带的动嘛我一个三口的感觉带不动FPGA啊

6块多吧,电源可以外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啊 这个电流能带的动嘛我一个三口的感觉带不动FPGA啊

速度不快,调试单片机、连个LED灯问题不大,做别的就差点。

网友D:
当初做个8路usb-485/232 用的FTDI 的FT4232 是很好。就是价格高点。

国产现在都做得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初做个8路usb-485/232 用的FTDI 的FT4232 是很好。就是价格高点。 国产现在都做得很便宜了。

FT的芯片的确不错,国产芯片出来后好像就不太行了,价格差距太大。

网友:
良心价格!!!当买几个插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