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ED的伏安特性曲线可知,电压越高的时候斜率越陡?

楼主:
从LED的伏安特性曲线可知,电压越高的时候斜率越陡?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前面是恒流输出给LED,电流越低,并联起来的相同的LED之间的偏电流情况应该越不明显, 这样理解对吗 我感觉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我前面是恒流输出给LED,电流越低,并联起来的相同的LED之间的偏电流情况应该越不明显, 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理解是对的。但是,此时LED发光很微弱。为了并联的各相同LED发光接近,最好还是各LED具有独立的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前面是恒流输出给LED,电流越低,并联起来的相同的LED之间的偏电流情况应该越不明显, 这样理解对 ...

那如果给LED输入高低的方波呢 ,PWM能减小偏流情况发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给LED输入高低的方波呢 ,PWM能减小偏流情况发生吗?

【PWM能减小偏流情况发生吗?】

恐怕是不能,PWM供电,LED发光是在脉冲持续期间而非脉冲间歇期间。

网友:
是的伏安特性曲线就是一定区域内非线性

网友:
而且半导体就是是pn结导通不导通,电流贼小到贼大

网友:
半导体PN结的个体差异颇为严重,

而恒流源只是恒己之流,对并联负载的均流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