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0T恒温电烙铁测评——性能篇

楼主:
对于这个恒温电烙铁,性能主要从升温速度、最高温度、恒温稳定性及宽电压工作四个方面来测试。

  1. 首先是升温速度

这里采用电功率计测量电烙铁的实时功率(功率计左下角数值),同时用温度计同步测量烙铁头温度

下面是室温条件下,设定目标温度400℃(可设温度的中间值),电烙铁冷启动视频,大概33秒(温度273℃左右)焊锡丝融化冒出松香烟气

温升Mu

作为便携式电烙铁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1. 其次是烙铁的最高温度测试;

这里直接设定最高温度600摄氏度,然后测试并记录测温仪的最大数值

这个测试等了好大一会儿,但是实测最高温度不到500°。不过正常情况下这个温度足够用了

  1. 然后是温度稳定性

这里设定目标温度400℃(可设温度的中间值),下面是电烙铁接近目标温度时的状态(实测温度和设定温度有一些偏差)

稳定

接近目标温度的时候温升比较慢,还挺稳定

  1. 最后是宽电压工作

实际测试采用DC12V逆变器产生AC 110V,下图为实际输出电压(功率计左栏中间一行数值:112.5V)

不过奇怪的是接上电烙铁,功率为零,烙铁头温度是室温,也就是说烙铁没工作?!
用万用表测了下,显示数值113.29V
后来把烙铁重新接220V电压,依然可以正常工作,看来没有损坏。
不知道我这边是不是个例,还是这个烙铁对这个适配器“水土不服

最后,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给厂家提两个建议
一是这个插头太不友好:可能是出于便携考虑插头距“控制盒”比较近,但是插头竖直向下插到插座上的时候,“控制盒”是侧立着的,并且线还比较硬,想扭正都不行

二是指示灯不太人性化:这里又有两个问题,
控温旋钮在正面,指示灯在背面,调完温度看指示灯要翻面?所有才有了上面的“控制盒”侧立,扭头就都能看到了
再一个,指示灯仅有两个状态:加热的时候快速闪烁,不加热的时候直接熄灯;用户最关心的恒温状态反而没有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