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多谐振荡器

楼主:
想问一下为什么用这个整形,幅度低于7v出不来方波呀

网友A:
你仿真这个芯片,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验证这个芯片的功能,那就算了。如果是设计施密特电路,那么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标题是《NE555多谐振荡器》,但你的问题并不是多谐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这个芯片,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验证这个芯片的功能,那就算了。如果是设计施密特电路,那么可以讨 ...

为了做整形电路,我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是多谐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做整形电路,我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是多谐振荡器

整形电路有很多。NE555可以构成多种电路,整形电路是其中之一。为整形信号,不一定采用NE555,有很多比NE555更便宜使用更方便的芯片。你应该说明输入的待整形信号幅度、频率、波形等等,才能够在众多整形电路中选择较合适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做整形电路,我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是多谐振荡器

【我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是多谐振荡器】

NE555确实可以构成多谐振荡器,也可以构成整形电路。但整形电路绝对不是多谐振荡器,二者有很大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做整形电路,我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他说是多谐振荡器

【为了做整形电路】

首帖电路,不是NE555构成的整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做整形电路】 首帖电路,不是NE555构成的整形电路。

这个是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做整形电路】 首帖电路,不是NE555构成的整形电路。

还有我可以再问一下关于LM358放大电路的问题嘛,就是低于1v的出来是图一那样的,高于1v出来为什么是图二这样的呀。蓝色的通道是输出,红色是输入那里的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整形电路,其输入串联了隔直电容C1。

但是C1为什么要用0.1F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可以再问一下关于LM358放大电路的问题嘛,就是低于1v的出来是图一那样的,高于1v出来为什么是图二 ...

LM358运放,输入共模范围允许到比电源电压负端还低0.3V(实际测量有时可以比电源负端低0.6V仍正常工作)。但是,输入端更低则会发生逻辑错误,即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反相输入端时运放输出端反而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整形电路,其输入串联了隔直电容C1。 但是C1为什么要用0.1F那么大?

我试了一下如果不用0.1的话好像测不到10Hz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运放,输入共模范围允许到比电源电压负端还低0.3V(实际测量有时可以比电源负端低0.6V仍正常工作) ...

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可以再问一下关于LM358放大电路的问题嘛,就是低于1v的出来是图一那样的,高于1v出来为什么是图二 ...

你的LM358使用单电源,电源负端就是地。输入信号幅度较小(据你说是小于1V,但未说明是峰峰值还是峰值)时LM358输出可能正确。输入信号幅度较大时,就会如你图二那样发生错误,同相输入端电位最低时输出反而为高。这是同相输入端电位超出了允许的共模范围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可以再问一下关于LM358放大电路的问题嘛,就是低于1v的出来是图一那样的,高于1v出来为什么是图二 ...

但并非所有型号的运放都会发生输入端电位超出共模范围后输出反转的现象,这种事情只在某些型号运放中发生。

网友:
【不太懂这个】

不懂就去看书。不懂不能成为理由。

网友:
还是看看TI NE555 的手册吧,对这个电路的原理有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