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5-使用python控制LED

楼主:
之前的帖子里成功的将开发板通过wifi接入了网络,也实现了校时的功能。下一步就是要试着驱动板载的硬件了,最简单的就是点亮一个LED了。
在ST的网站上讲到其提供两种框架来控制GPIO:Pinctrl和GPIOLib,这两种框架的适用场景不太一样。
  • Pinctrl 主要用于由内部外设控制的情况
  • GPIOLib 用于运行时的动态控制,用于软件控制的时候
也就是说控制LED的时候,还是要使用GPIOLib这个框架的。在用户使用的应用层,是使用libgpiod这个C库操作的。libgpiod也提供了一些命令行的工具,来测试GPIO的功能。比如gpiodetect, gpioinfo,这两个能够输出GPIO的信息,gpioget和gpioset这两个可以对GPIO进行读写操作。
在开发板上,提供了4个LED,其中2个被占用了,能够使用的是下图中的MCP IO14和MCP IO15,在下图中的19和20的位置。
通过在SSH中使用gpioinfo这个命令,可以看到MCP IO都是在gpiochip9上面。所以可以在命令行中使用下面命令控制LED闪烁。
gpioset -t 500ms -c gpiochip9 14=active
接下来就是通过编程的方式控制LED了,我这里没有用C语言的方式去控制,而是用python去操作。python的优点就是不用进行交叉编译,能够更快的完成代码的编写。开发板上已经有python3了,接下来就是安装控制gpio的包。
首先通过apt-get update更新包信息后,然后使用命令 apt-cache search . | grep gpio 搜索一下有关GPIO的包,可以查到包里有个python3-gpiod
通过 apt-cache policy python3-gpiod ,可以看到默认是没有安装这个包的
因此需要使用apt-get install python3-gpiod安装包
安装之后,在python里import gpiod测试,发现可以成功的引入这个包。下面就是使用python控制LED闪烁的代码:
import gpiod,time
from gpiod.line import Direction, Value
LINE = 14
with gpiod.request_lines(
    "/dev/gpiochip9",
    consumer="blink-example",
    config={
        LINE: gpiod.LineSettings(
            direction=Direction.OUTPUT, output_value=Value.ACTIVE
        )
    },) as request:
    while True:
        request.set_value(LINE, Value.ACTIVE)
        time.sleep(1)
        request.set_value(LINE, Value.INACTIVE)
        time.sleep(1)

这样就完成了使用编程的方式控制LED。使用python编程还是更简单的,后面也是准备用python来实现想要的功能的。对于图形界面,我看可以用python的gtk库来实现,下一步就是研究一下怎么实现一个桌面应用。

网友A:
用python主要还是底层的开发,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ython主要还是底层的开发,这就比较麻烦了

不用去弄交叉编译环境,能简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