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ArtInChip D133CBS】RT1050国产应用替代,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D13x 是一款基于 RISC-V 的高性能、国产自主、工业级全高清显示与智能控制 MCU,配备强大的 2D 图形加速处理器、PNG 解码、JPEG 编解码引擎、丰富的屏接口,支持工业宽温,具有高可靠性、高开放性,可广泛应用于工业 HMI、网关、串口屏等泛工业和智慧家居领域。

CPU 内核
- 单核E907,RV32IMAFDCP 指令架构,480MHz@1.1V
- 一级指令缓存 32KB,一级数据缓存 32KB
- 单精度/双精度浮点单元,集成DSP 指令集
- 物理内存保护(PMP)
- 核内中断CLINT 和中断控制器CLIC
 系统启动
- 默认按SD Card(SDMC1)→ SPI NOR → SPI NAND → eMMC(SDMC0)顺序扫描启动
- 可通过烧写 eFuse 改变并固定启动介质
 系统安全
- 支持数字签名安全启动方式
- 安全算法加速引擎(Crypto Engine,CE),支持AES/TDES/RSA 加解密算法及 SHA/HMAC 摘要算法
- SPI 总线加密模块(SPI Crypto,SPI ENC),支持SPI NAND/SPI NOR 在线加解密
- 内置eFuse 2048bits,其中512bits 供客户自定义使用
- 内置256bits TRNG 产生器
 片内存储
- BROM 64KB
- SRAM 1MB,其中256KB 可配置为TCM 使用
- PSRAM 两种规格可选:
 64Mb,16-bit 位宽,最高频率 200MHz DDR
 32Mb,8-bit 位宽,最高频率 200MHz DDR
- 支持展频功能
 存储接口
- QSPI 支持 SPI NOR Flash / SPI NAND Flash
 支持单/双/四数据线
 支持最大速率 SDR 100MHz
- eMMC 4.41/SD 3.01/SDIO 3.0,总共两套
 eMMC 4 数据线,支持 SDR25/SDR50/DDR50 模式
 SD 卡,支持SDR25/SDR50 模式
 支持最大速率 DDR 50MHz,仅支持 3.3V IO 电压
 图像引擎
- DE 显示引擎:
 支持一个 UI 图层,一个 VI 图层,最高性能 720P@60fps
 支持VI 图层 1/31.999x ~ 32x 缩放
 支持抖动、伽马及色彩矩阵调整
- GE 图像引擎:
 支持2D 图形加速,最大性能1080P@60fps
 支持水平和垂直翻转,90/180/270 度旋转
 支持RGB 格式任意角度旋转和不同扫描顺序
 支持 1/16x ~ 16x 缩放,采用 6x4 taps 16 phases 滤波算法
 支持命令队列
- VE 视频编解码:
 MJPEG 基线解码器,最高性能720P@60fps
 PNG 解码器,最高性能720P@60fps
 JPEG 编码器,最高性能720P@60fps
 显示接口
- 支持24-bit 并口RGB,最高性能720P@60fps
- 支持单Link LVDS,接口速率最高 700Mbps,最高性能720P@60fps
- 支持MIPI DSI 1/2/4 LANE,接口速率最高 1Gbps,最高性能720P@60fps
- 支持 SRGB/I8080/QSPI 屏接口
- 支持DVP 8-bit 输入,像素时钟最高150MHz,最高性能 1080P@30fps
- 支持展频功能
 音频接口
- 左右声道数字 PWM 输出(DSPK)
- 两通道数字麦克风(DMIC)接口输入
- 一路I2S,支持输入输出,支持 TDM 模式
 通用接口
- 一路 USB2.0,可配置为 DEVICE/HOST
- 一路 EMAC,支持 100M RMII,支持 IEEE1588 协议
- 四路 SPI,支持 3 线/4 线接口,可配置为Master/Slave
- 八路 UART,支持 2 线/3 线/4 线接口,兼容工业标准 165500,波特率最高5Mbps,波特率偏差 <2%
- 三路 I2C,支持 7 bits 和 10 bits 寻址,最高速率 400Kb/s
- 两路 CAN,支持CAN2.0A 和 CAN2.0B,可编程通信速率最高1Mbps
- 一组 CIR,支持红外输入和红外输出
- 一组 PBUS,支持16-bit 100MHz 时钟,用于对外部设备地址空间进行读写访问,速率100MB/s
- 五组 GPIO 总共84 个 IO,支持每个 IO 独立配置:
 可选无上下拉/上拉 33KΩ/下拉 33KΩ
 输出驱动八个档位可调
 支持二级去抖和中断
 支持位操作
 计数器
- GTC 通用计时器
 支持52 位计时器,提供系统心跳时钟,计时周期大于 35 年
 支持调试模式下可配置为暂停计时或继续计时
- WDOG 看门狗
 支持中断和复位,超时时间 1ms~37 小时可配置
 支持调试模式下可配置为暂停计时或继续计时
 支持硬件写保护机制
- RTC 实时时钟
 以秒为单位,100 年时间跨度,支持硬件闹钟设置
 外挂 32.768KHz 晶体,支持数字校准,范围 ±975ppm
 独立备用供电输入引脚,内置电源切换开关
 128bits 寄存器用于系统数据备份,如掉电重点保护数据
 RTC 模块工作电流2uA
- PWM
 内置 16-bit 计数器,支持四路计时器
 最大可支持八路独立PWM 或四路互补PWM
- EPWM
 内置 16-bit PWM 计数器,支持12 路计时器
 最大可支持24 路独立PWM 或12 路互补PWM
 支持硬件触发ADC 采样
 支持输出固定个数脉冲功能
 EPWM0~5 支持高精度PWM,精度为156ps
- CAP
 内置 32-bit CAP 计数器,支持六路计时器
 最大可支持六路输入信号捕获或六路简易PWM 信号输出
 支持连续捕获模式或单次捕获模式
 模拟
- 内置 12 通道 12-bit PSADC,采样速率最高 2MSPS
- 内置 8 通道 12-bit GPADC,采样速率最高 2MSPS
- 集成 RTP 电阻触摸屏接口
 时钟和电源
- 芯片时钟源
 支持无晶体方案,使用内置OSC24M,精度±1%
 支持外挂24MHz 晶体,精度取决于晶体
- CMU 内置四个 PLL:
 PLL_INT0 用于 CPU 单独使用
 PLL_INT1 用于总线,内部模块,及低速接口模块使用
 PLL_FRA0 用于存储接口模块使用,支持展频
 PLL_FRA2 用于屏输出模块使用,支持展频
- SYSCFG 内置三个 LDO:
 LDO25 (2.5V 100mA),用于系统复位启动、ADC 供电、eFuse 供电
 LDO18 (1.8V 100mA),可用于PSRAM IO 和PSRAM 颗粒供电
 LDO1x (0.9~1.9V 500mA,每档50mV),可用于VDD11_SYS 供电
- 内置 THS 温度传感器,支持高低温中断报警和过温复位芯片

网友:
单核E907,RV32IMAFDCP 指令架构,480MHz@1.1V
- 一级指令缓存 32KB,一级数据缓存 32KB
- 单精度/双精度浮点单元,集成DSP 指令集
- 物理内存保护(PMP)
- 核内中断CLINT 和中断控制器CLIC

网友A:
点屏用的吧。看都支持lvds mipi dsi psram最大8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屏用的吧。看都支持lvds mipi dsi psram最大8M

屏显+控制,带E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