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958,LED亮了,但是电流竟然测不出来。。。

楼主:
现在想让哪个亮、控制亮度,都没问题了,但是亮度设置到最大也不够亮。想测一下实际电流,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LED串联10Ω电阻,后来又加了51Ω的,无论用万用表、示波器,都看不到电阻上的电压。(LED明明是亮的,还有亮暗变化的时候)不但万用表测电压只有0.3mV左右,我很怀疑是干扰还是真的电压,而且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从几uS到即是mS,都看不到。LED开关用按键切换,前后也看不出变化。

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fluke 的F15测不出,倒是以前立创商城免费送的一个万用表能测出60mA,还有一个fluke 的示波表有电流档,测出来大约也是这个数,但是。。。如果是这个电流值,在10Ω电阻上怎么可能没有波形?那可是六七百mV的电压啊,六七十mV也不可能看不到啊

补充内容 (2024-1-5 22:55): 。。。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简直。。。可以从寄存器控制亮灭,而且亮度都可调,我就一直想应该不是芯片坏了吧。但是。。。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LED亮,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

mA级的电流完全可以用万用表,况且还是fluke的表

检查一下测量连接是否没连接好吧

如果PWM控制,示波器也完全可以测

网友:
ED串联10Ω电阻,后来又加了51Ω的,无论用万用表、示波器,都看不到电阻上的电压。(LED明明是亮的,还有亮暗变化的时候)不但万用表测电压只有0.3mV左右,我很怀疑是干扰还是真的电压,而且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从几uS到即是mS,都看不到。LED开关用按键切换,前后也看不出变化

网友:
对于PWM信号,一般万用表确实可能出现测试误差很大的情况,直流或低频正弦交流就没问题,毕竟万用表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至于说示波器看不到波形,那肯定是你操作有误。

网友:
这个电流太小了,一般是mA级的,万用表一般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