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BUCK电源的电感布线问题?

楼主:
请教,在DCDC降压BUCK电源的进行电感布线时,电感是敏感器件

下面两种电感的焊盘设计哪个好一些 ?为什么?

网友:
第二种好,寄生电容更小C=εS/4πKd

网友:
第一种情况,电感两焊盘太大,DCDC电路中在引脚间的距离近时,开关频率高时会产生电容效应,会有干扰影响开关电路输出。

第二种是正常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