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数字万用表如何选型?

楼主:
在选型阶段应根据实际被测信号的类别及具体要求来选择,一款最合适的数字万用表才能帮助我们更好解决问题。

在选择一款数字万用表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哪些关键指标?

关键指标1. 测试原理

数字万用表测试的原理有两种:平均响应和真有效值这两种测试方法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电气信号测试。

对于直流信号或标准正弦波来讲,不管是真有效值还是平均响应的仪表都能准确测量;

但是对于含畸变波形的信号,或典型的非正弦波如方波、三角波、锯齿形波,只有真有效值仪表才能准确测量。

关键指标2. 带宽

带宽是数字万用表在精度范围内,所能响应的交流频率范围。它不是测量频率的功能,而是反映交流频率响应的能力,若被测信号频率超过了万用表的交流带宽,万用表将不能在频率响应范围内正确测量交流值。

举例:某款数字万用表测试频率的量程是50KHZ,但是带宽是500HZ。这意味着当使用这个万用表测试信号的频率参数时,最高可达50KHZ。但是当被测信号频率超过500HZ时,如果使用该表测试信号的电压/电流参数,测试结果则会有较大误差,所以应选择合适带宽的表来测试相应的信号

关键指标3. 量程

量程是指仪表在当前档位所能够测试的最大值。要根据被测信号值的范围来选择合适的量程,目前新款的万用表基本上都是手动/自动量程一体,方便自由切换。

在选择数字万用表时,要根据实际测试的需求来选择合适量程的表。

关键指标4. 显示位数及分辨率

显示位数:万用表能够显示的字数范围。

通常,将能够显示从0-9中所有数字的位数成为整位数,其它统称为半位。

示例:

某款数字万用表的显示位数是3999,只有三个位置上可以显示全0-9,最高位只能显示0-3,则称其为三位半的表。

而显示位数是19999,有四个位置上可以显示全0-9,最高位只能显示0-1,则称其为四位半的表。

分辨率:描述可被识别的物理量的最小变化。

万用表半位上显示数字的高低和万用表显示位数的大小决定了一些特定读数时的分辨率。显示位数越大,则仪表测试时的分辨率会越高。

示例:A款万用表的显示位数是3999,B款万用表的显示位数为5999,C款万用表的显示位数为49999。

如果当前被测电压的实际值为402.6V,则A款万用表则会显示402V,可分辨1V级别信号的变化。B款万用表则会显示402.6V,可分辨0.1V级别信号的变化。C款万用表则会显示402.60V,可分辨0.01V级别信号的变化。

关键指标5. 其它特殊功能

其他功能如低通滤波器、温度、电容、频率、二极管、导通测试等附属功能,就需要根据实际测试需求及被测信号的类型来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