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忙:OPA132正电源(5倍同相放大),LDO负电源,实测输出有5mV电压波动

楼主:
使用开关电源为OPA132正电源供电,LDO为负电源供电,OPA132被设计为5倍同相放大,但是在实测电路发现输出一直有一个大约5mV的电压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测测正电源、负电源、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是否有波动。运放输入端的波动可能在1mV。

网友:
一直有一个大约5mV的电压波动,,,

一直有?不间断地有?

正负电源的不稳都可以可以怀疑
或者是干扰

网友:
开关电源供电,有5mV输出波动都算很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