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的寄生电容问题

楼主:
这个是手册给的芯片引脚寄生电容的值,手册里面只给了典型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没有
芯片引脚的寄生电容到底是不是固定值,如果不是那和什么因素有关,和供电电压以及流过半导体的电流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脚的寄生电容显然不是固定值,与引脚的尺寸误差和形变都有关系。但实际应用中无需考虑这些,因为芯片焊接在PCB上以后,PCB的寄生电容往往远大于芯片引脚间的寄生电容。正因为如此,厂家也只会给出一个典型值作为参考。

网友:
芯片手册是哪一年的版本  和附录收集年份

网友:
芯片引脚寄生电容,是引脚在高频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电容特性,高频时是个动态参数,低频时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