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电路,求分析短路保护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如下图,当H+接一个1欧姆发热丝短路时,如何确保不会烧掉MOS管呢?有做过电子烟的这块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锂电池有过流保护板吧,MOS管工作电流大于电池的保护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有过流保护板吧,MOS管工作电流大于电池的保护电流就可以了。

对,锂电池那边没问题,就是这边很容易烧mos,就算不烧mos也会因为mos关闭不及时导致电池电压被拉低然后芯片复位,我现在就在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说几点我能想到的,

1,PWM 频率不能高,高了MOS管就发热,pwm频率几十Hz我估计就可以了。

2,mos管的工作电流要比理论最大电流大2倍以上,比如理论电流最大3A,你MOS管就要选6A以上的。

3,mos管现在有很多假货,确保你买的是正品。

4,注意MOS管散热,注意PCB布线。

5,以上都做了我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PWM高了。最后还考虑加一个 加速电容。 具体你上网查资料。

网友A:
我看了下NP3415是4A工作电流,锂电池4.1V,你接1欧姆电阻,理论就4A工作电流,你让NP3415 PWM工作在理论最大电流吗??不留一定的冗余?? 你把电阻改到2欧姆,然后在看看烧不烧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几点我能想到的, 1,PWM 频率不能高,高了MOS管就发热,pwm频率几十Hz我估计就可以了。 2,mos管 ...

好的,我频率给的比较高大概1khz左右,我去试试调小点,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NP3415是4A工作电流,锂电池4.1V,你接1欧姆电阻,理论就4A工作电流,你让NP3415 PWM工作在理论最大 ...

电子烟的发热丝就是1欧的,这个没法改,我只能找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烟的发热丝就是1欧的,这个没法改,我只能找其他办法

我现在能进行短路保护,就是要低电复位

网友C:
如果把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保护值设置一下,在mos管没短路前,保护电路就保护了,也可以试试

1欧负载比较小了,mos管应该用内阻比NP3415再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锂电池保护电路的保护值设置一下,在mos管没短路前,保护电路就保护了,也可以试试 1欧负载比较小 ...

主要是硬件已经定死了,只能用软件来解决,我现在实习的好迷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硬件已经定死了,只能用软件来解决,我现在实习的好迷茫

什么叫硬件定死了,硬件不符合设计要求软件怎么改都没有用。

1欧姆电阻不能改你用2个MOS管并联驱动一下看看还烧不烧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硬件定死了,硬件不符合设计要求软件怎么改都没有用。 1欧姆电阻不能改你用2个MOS管并联驱动一 ...

这是已经在批量生产的产品了,我是在拿着这个板子学习

网友:
就是让MOS管导通的 时间短,发热就小啊  == PWM占空比小。  短路判断应该在VOUT_A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