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在用DSP,DSP到底有什么好处跟优势

楼主:
现在都在用DSP,DSP到底有什么好处跟优势

不太懂这个DSP跟单片机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DSp开发,适用于电机控制器吗,是个sh那么样的应用形式,有大佬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A:
DSP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

奥,讲讲

网友:
应该是运算速度快,具体有多快,没有实际体验过呢。

网友:
dsp采用哈佛架构,对乘法指令做了优化

网友:
最重要的差别就是DSP的数据运算速度远远快于MCU,哪怕是高速MCU,尤其是浮点数运算。

网友:
dsp对变换需要的某些基础数学表达式有指令集支持,比如MAC

网友:
做电机控制、人工智能等需要高速运算的都要DSP,用ARM那速度,电机都跑飞了他还没算完。。。

网友:
很好,有见地

网友:
2楼回答很精辟

举个例子,一个教授和几百个小学生同时比赛做加减法

网友:
253a1baa-2a3d-4853-b193-df3d95116153.pdf (10.62 MB, 下载次数: 32)

数字信号处理与微控制器

网友:
现在用DSP很多了,是这样吗?那些型号?

网友:
之前主流是 TI 的DSP,比如C2000 在电机控制中的占有率很高,优点是运算速度快,缺点是前几年芯片涨价买不到

网友:
还是用ARM或者RISC-V替代吧,国产的也比较多,先楫,全志,瑞芯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