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基于touchGFX的ADC_GPDMA数字电压表

楼主:
【实验硬件】
  1. STM32U599J-DK开发板。
  2. 数据电源
  3. FLUKE 45万用表
【软件环境】
  1. STM32CubeIDE 1.14
  2. TouchGFX Designer 4.23
【实验步骤】
  1. 使用touchGFX创建一个基于STM32U599J-DK的空白工程。
  2. 创建一个文本框用于显示电压值:
  3. 生成工程后用stm32CubeIDE打开工程。
  4. ADC的配置:
    1. 从原理图上,找到CN9的ADC引脚图,我这里选用PA4即ADC1、2、4的通道9。
    2. 打开stm32CubeMAX将PA4选中并配置为通道9
    3. 配置他的参数为
    4. 接着去配置DMA

      【注意】DMA一定要选12通道以上,我按照别人的设置为通道10,运行时始终报错,经过半天的调试才找到,DMA有个断言,需要在12通道上以上才能成功,他的判断在stm32u5a9xx.h中有说明:
    5. 打开中断:

      到此DMA与ADC就配置好了,接下来是配置DMA接收的队列,这个也是耽误了我好长时间的一个难题,最后找到stm32U575的ADC_DMA的例程才发现需要配置这个。
    6. 配置ADCQueue:

      具体的参数太多了,翻了好久的数据手册,结合stm32U575的例程才配置好。有空时再来研究。
      到这里,stm32CubeMAX的配置告一段落。
  5. 生成代码后需要要添加ADCQueue的配置函数,我直接复制了stm32U575的例程的linked_list.c/h 到工程中。主要的代码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MX_ADCQueue_Config(void)
    {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DMA node configuration declaration */
    DMA_NodeConfTypeDef pNodeConfig;
    /* Set node configuration ################################################*/
    pNodeConfig.NodeType = DMA_GPDMA_LINEAR_NODE;
    pNodeConfig.Init.Request = GPDMA1_REQUEST_ADC4;
    pNodeConfig.Init.BlkHWRequest = DMA_BREQ_SINGLE_BURST;
    pNodeConfig.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pNodeConfig.Init.SrcInc = DMA_SINC_FIXED;
    pNodeConfig.Init.DestInc = DMA_DINC_INCREMENTED;
    pNodeConfig.Init.SrcDataWidth = DMA_SRC_DATAWIDTH_WORD;
    pNodeConfig.Init.DestDataWidth = DMA_DEST_DATAWIDTH_WORD;
    pNodeConfig.Init.SrcBurstLength = 1;
    pNodeConfig.Init.DestBurstLength = 1;
    pNodeConfig.Init.TransferAllocatedPort = DMA_SRC_ALLOCATED_PORT0|DMA_DEST_ALLOCATED_PORT0;
    pNodeConfig.Init.TransferEventMode = DMA_TCEM_BLOCK_TRANSFER;
    pNodeConfig.TriggerConfig.TriggerPolarity = DMA_TRIG_POLARITY_MASKED;
    pNodeConfig.DataHandlingConfig.DataExchange = DMA_EXCHANGE_NONE;
    pNodeConfig.DataHandlingConfig.DataAlignment = DMA_DATA_RIGHTALIGN_ZEROPADDED;
    pNodeConfig.SrcAddress = 0;
    pNodeConfig.DstAddress = 0;
    pNodeConfig.DataSize = 0;
    /* Build ADCNode Node */
    ret |= HAL_DMAEx_List_BuildNode(&pNodeConfig, &ADCNode);
    /* Insert ADCNode to Queue */
    ret |= HAL_DMAEx_List_InsertNode_Tail(&ADCQueue, &ADCNode);
    ret |= HAL_DMAEx_List_SetCircularMode(&ADCQueue);
    return ret;
    }
  6. 在freertos.c中我们初始化adc、dma,并让他一直在转换,把数据放到队例数据中。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defaultTask */
    MX_ADCQueue_Config(); //配置队列
    __HAL_LINKDMA(&hadc4, DMA_Handle, handle_GPDMA1_Channel12); //链接dma到adc4到GDMA通道12
    if (HAL_DMAEx_List_LinkQ(&handle_GPDMA1_Channel12, &ADCQue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开启DMA转换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4,
    (uint32_t *)aADCxConvertedData,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finite loop */
    for(;;)
    {
    os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defaultTask */
    }
  7. 在touchGFX的screen1View.hpp中增加handleTickEvent函数,并在screen1View.cpp中实现:
void Screen1View::handleTickEvent()
{
tick ++;
float value;
if(tick == 60)
{
for(int i=0; i<8;i++)
{
value += aADCxConvertedData;
}
value = value*1.78/8/4095;
Unicode::snprintfFloat(textAreaADCValueBuffer, TEXTAREAADCVALUE_SIZE, "%2.4f", value);
textAreaADCValue.invalidate();
value = 0;
tick = 0;
}
}
代码的主要逻辑是把8个获取到的数据,做简单的平均,然后更新到屏的文本框上面。
【实现效果】
从检测的结果来看,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讨论】
Stm32U599这款芯片的例程不是很丰富,很多要从stm32U575等来借鉴。出现问题调试也是非常需要时间。弄好这个例程花了我两天的时间,这里记录下来,一来方便以后查阅,二来给大家引个路。
GDMA与传统的DMA的配置流程与方法不尽相同,这是大家如果使用这款开发板需要注意的。
当然也许还有其他的人有很好的方法,或者我的一些操作也可能有误,希望各位大佬们指点我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不应该叫微安表呀。这不是检测电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应该叫微安表呀。这不是检测电压的吗。

后面有做电流测试的,选把电压设置好,再搭电流测试环境。最后要做成微安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有做电流测试的,选把电压设置好,再搭电流测试环境。最后要做成微安表。

明白了,微安表不错,还是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微安表不错,还是实用的!

时间不够用呀,每天都在忙着填坑,有做不完的事呀!

网友C:
好的技术贴需要大力支持,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技术贴需要大力支持,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多谢大佬的关注,这段时间有点忙,接下来会继续更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