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5361】评测2:CoreMark跑分测试

楼主:
1、Coremark介绍
Coremark是一个用于测量嵌入式处理器性能的基准测试程序。它是由EEMBC(嵌入式微处理器性能基准委员会)开发的,旨在评估嵌入式处理器的性能和功耗。
Coremark测试程序包括一系列基本的算法,例如循环、条件分支、内存操作和乘法等。这些算法旨在模拟嵌入式系统中常见的计算任务,例如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控制和通信等。通过运行这些算法,并根据运行时间和功耗等指标来评估处理器的性能。
Coremark的设计目标是简单、易于实施和公平。它采用了一个统一的测试框架,使得不同的处理器可以进行公平的比较。此外,Coremark还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性能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在不同的处理器之间进行性能比较和选择。
Coremark已经成为了嵌入式处理器性能测试的行业标准之一,许多处理器厂商都会对其进行测试并公布测试结果。它也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帮助开发人员选择合适的处理器和优化系统性能。
总的来说,Coremark是一个简单、公平和有效的嵌入式处理器性能测试工具,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性能评估指标,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处理器和优化系统性能。
2、测试步骤
使用RT-Thread平台,首先基于开发板建立一个名为coremark的项目
下一步下载coremark包,安装coremark包
配置包
只需要调整迭代次数,3600太少运行不够10s,容易报错。
然后,保存(Ctrl+S),完成配置
编译
配置命令窗口
输入core_mark,第一次跑分750
调整优化等级
一级优化
二级优化
三级优化
3、小结
算力可以对标:Texas Instruments OMAP3530、STM32H7B3

nmg

网友A:
调整优化等级是什么概念,可以让跑分结果改变挺大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优化等级是什么概念,可以让跑分结果改变挺大的啊

在编译器中,优化等级通常标记为`O1`、`O2`、`O3`等,代表不同程度的代码优化。Coremark作为一个性能测试标准,也可以使用这些优化级别进行编译和测试,以衡量不同优化级别下的性能变化。具体来说:

- O1:这是最基本的优化级别,它尝试在不显著增加编译时间的情况下提高性能。O1通常会删除未使用的代码和数据,以及实现一些简单的性能改进。

- O2:这个级别比O1更进一步,它包括了所有O1的优化,并添加了更多旨在提高代码执行效率的优化措施。O2可能会牺牲编译时间和程序大小来获得性能上的提升。

- O3:这是最高级别的优化。O3包括O2的所有优化,并且引入了更多高级技术,如更复杂的循环处理和向量化等。O3优化可能会显著增加编译时间和生成的代码大小,但通常能提供最佳的运行时性能。

n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编译器中,优化等级通常标记为`O1`、`O2`、`O3`等,代表不同程度的代码优化。Coremark作为一个性能测试 ...

学到了,那你们开发中,是不是能O3,绝对不O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那你们开发中,是不是能O3,绝对不O2

总的来说,优化等级越高,编译器对代码进行的优化就越深入,生成的代码执行速度也就越快,但是同时会带来更长的编译时间和更大的可执行文件。

选择适当的优化等级需要权衡执行速度、可执行文件大小和编译时间等因素。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的来说,优化等级越高,编译器对代码进行的优化就越深入,生成的代码执行速度也就越快,但是同时会带来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