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下这个接地怎么样

楼主:
有关反激电源的接地,电路板布线时准备进行这样接地,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信号检测端的地CS,即检流电阻的接地脚

红线部分,这样接地连接对浪涌有好处

网友:
原理是如辅助绕组感应到的浪涌尖峰,优先传导到地,避免造成控制芯片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