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 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如下图中 红色箭头  所示,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这样的接法,因为是220V 交流电,一次侧的零线在交流电的负半周时,实际是-220v 的交流电,这样接到二次侧的地线上,安全吗,为什么非要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 接起来呢

网友:
【如下图中 红色箭头  所示,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

从来未见如此接法。

这样联接,变压器就失去了电气隔离作用,当然不安全。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倒是常见。该电容必须是安规电容。

网友:
【如下图中 红色箭头  所示,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

估计原图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中 红色箭头  所示,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 从来未见如此 ...

非常感谢。请问  为什么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不连不更好吗,为什么非要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  为什么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不连不更好吗,为什么非要 ...

这样联接,是为了二次侧地线与一次侧地线高频交流等电位。注意变压器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之间分布电容是相当大的,无论是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中高频变压器。一次侧(交流市电)线上往往带有相当的干扰信号(例如冰箱洗衣机等电机的启停),可能通过变压器两绕组之间分布电容影响到用电设备如单片机。二次侧也可能带有强烈干扰,例如开关电源,不允许开关电源的干扰通过变压器影响到同一交流市电线上的其它设备。加上这个电容,可以大为减少这些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  为什么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不连不更好吗,为什么非要 ...

几乎所有的开关电源模块,里面都有这个把二次侧地线与一次侧交流联接的电容,往往称为Y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联接,是为了二次侧地线与一次侧地线高频交流等电位。注意变压器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之间分布电容是相 ...

非常感谢。请问  这个Y电容跨接在一次侧和二次侧,不形成回路呀,没有回路,哪来的防高频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  这个Y电容跨接在一次侧和二次侧,不形成回路呀,没有回路,哪来的防高频的作用?

【这个Y电容跨接在一次侧和二次侧,不形成回路呀,没有回路,哪来的防高频的作用?】

对高频交流来说,有回路存在。交流市电线上的干扰信号,是经干扰源与交流市电线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的。交流市电线与大地之间的阻抗,越小越好。开关电源模块二次产生的干扰,也是与大地之间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问  这个Y电容跨接在一次侧和二次侧,不形成回路呀,没有回路,哪来的防高频的作用?

老式真空管收音机的变压器,经常在一次与二次之间加屏蔽层(裹一层不闭合的铜箔,或者绕一层不闭合的绕组),屏蔽层与硅钢片铁芯用导线联接,变压器硅钢片铁芯再接机壳(大地)。可以将经交流市电线传入的干扰减少很多。

网友:
电压的测量需要一个参考点,市电电压的测量是以零线为参考点,零线对零线的电势差为0,不存在说的“-220v”,火线相对零线的电势差,是正弦信号,有半周期为正,半周期为负。

      往往在供电侧零线和大地之间是等电位的,除非有些设备有电流从地线流回中性点,造成接地线上有电压降落,你摸零线一般是不会电到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中 红色箭头  所示,将变压器一次侧的零线接到二次侧的地线的作用是什么?】 从来未见如此 ...

非常感谢。昨天您说【

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倒是常见

为什么没有说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零线】  联接  呢,难道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的火线或零线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昨天您说【 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 ...

昨天您说【

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联接,倒是常见

如果人体接触到5V、15V、二次侧地线时,交流市电是正确联接的,那当然没有危险。但是,交流市电有可能接错,火线零线接反了,或者使用者用了两脚的插头又反插到插座上,那当然就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昨天您说【 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 ...

【为什么没有说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零线】  联接  呢,难道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的火线或零线都可以吗?】

开关电源模块交流市电输入端的设计,通常是用两个电容分别接在火线和零线上,两个电容联接处接地线。二次侧地线经电容(Y电容)接到前面所述两个电容联接处,也就是交流市电的地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昨天您说【 人体接触到5V、15V等处,都有可能发生人身危险。 红色箭头所指处,用一个电 ...

【为什么没有说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零线】  联接  呢,难道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的火线或零线都可以吗?】

Y电容的容量有限制,即使Y电容接到二次侧地线(人体可以接触到)与交流市电火线之间,流过Y电容的工频电流对接大地的人体来说也是安全的。

普通的开关电源模块,被粗心的电工接错交流市电输入端的两条线的事情,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下,设计者仍需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可以工作不正常,但不能造成危险。

网友C:
有一种情况 如果电路需要控制强电,还有电位的问题,可能会接上。比如控制交流可控硅

以前我一个电路就把电路的一个直流电位点接到火线。不过这种用法很少,而且直流电路板带电!!!不能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 如果电路需要控制强电,还有电位的问题,可能会接上。比如控制交流可控硅 以前我一个电路就 ...

谢谢。你这图不完整呀,看不出来哪儿 连接的。【如果电路需要控制强电,还有电位的问题】这两种情况,具体的原因呢? 电位问题:一次侧、二次侧各自都形成自己完整的回路环,为什么非要将他们接在一起呢,这不很危险吗,

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说是   用一个电容将二次侧地线和一次侧   【零线】  联接  ...

非学感谢。

请问

1、【Y电容的容量有限制,即使Y电容接到二次侧地线(人体可以接触到)与交流市电火线之间,流过Y电容的工频电流对接大地的人体来说也是安全的。】为什么是说 【工频电流对接大地的人体来说也是安全的】,是因为电流非常小吗?

2、【普通的开关电源模块,被粗心的电工接错交流市电输入端的两条线的事情,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下,设计者仍需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可以工作不正常,但不能造成危险。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 做到【设计者仍需保证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学感谢。 请问 1、【Y电容的容量有限制,即使Y电容接到二次侧地线(人体可以接触到)与交流市电 ...

1、……

是。此时通过人体的工频交流电流小于致命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学感谢。 请问 1、【Y电容的容量有限制,即使Y电容接到二次侧地线(人体可以接触到)与交流市电 ...

2、……

就是Y电容容量不能太大。

开关电源交流市电输入端还常用两个电容分别接到交流市电的零线和火线上,两个电容公共端接地线。这样的电容称为X电容。为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安全,X电容的容量也受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学感谢。 请问 1、【Y电容的容量有限制,即使Y电容接到二次侧地线(人体可以接触到)与交流市电 ...

为保证使用者人身安全,X电容和Y电容必须使用安规电容。这种电容第一发生故障时只能开路不能短路,第二耐压要求2000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