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an1051-Q1 CANH 引脚烧断的可能原因

楼主:
外圍24V供電工作,tcan1051-Q1 5V供電工作,CANH引脚出現燒斷現象,可能有那些原因呢?

网友:
CANH引脚出现烧断,

先分析原理和手册要求的注意事项

怀疑是后面ESD或TVS器件防护不到位

网友:
防护不到位,有多种原因,,,

防护器件的参数选择不当

滤波电路设计不合理

PCB布局不合理

网友A:
问题复杂,各种可能性都有。也许是空中的无线电导致冲击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复杂,各种可能性都有。也许是空中的无线电导致冲击电压。

这。。。。这个可能吗,这芯片又不接天线。。。

网友:
保护电路看看,有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