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串口通信断开通信线,再连上不能自动恢复通信,须重启单片机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串口通信断开通信线,再连上不能自动恢复通信,须重启单片机,通讯是485通信

网友:
通讯处理部份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和硬件无关了。

网友A:
采用的是协议数据通信吗

网友:
这和通讯协议有关,断开后重联,恢复通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与电能表通信,用的是电能表的645协议,好像和这没关系,我用的是定时循环通信,断不断线串口都应该一直发数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的是协议数据通信吗

是协议数据通信

网友:
断电的是从机还是主机啊,一般来说从机软件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要么485通信芯片硬件有问题,要么你软件数据帧解包时未对错包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
是不是断开的时候还在进行数据通信,导致程序触发硬件错误了?其他功能是完好的吗?

网友:
找到原因了,接收是程序问题

网友:
接收程序没有超时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