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TI AM62x开发板-试用评测】开箱和开机

楼主:
米尔-TI AM62x开发板核心板使用的是TI AM62x 处理器,这款处理器是一款工业级处理器,集成了ARM Cortex-A53 高性能 CPU 和 ARM Cortex-M4F 实时 CPU。

米额为这款核心板配备的 MYB-YM62X 扩展底板,采用 12V/2A 直流供电,拥有丰富的接口。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这块开发板。

一、硬件了解

直接上开发板的正面图:

上面是开发板的正面图,具体图上有哪些接口和设备,我们看官方提供的标注:

看了正面,再看下背面:

背面接口标注:

从上面可以了解到,包含到的接口:

  • 2 路千兆以太网接口
  • 1 路 USB2.0 协议 M.2 B 型插座的 5G/4G 模块接口
  • 1 路 SDIO 协议的 WIFI/BT 模块
  • 1 路 HDMI 显示接口
  • 1 路 DUAL LVDS 显示接口
  • 2路单通道 LVDS 接口
  • 1 路音频输入输出接 口
  • 2 路 USB HOST Type A
  • 1 路 USB OTG Type-C 接口
  • 1 路 Micro SD 接口
  • 2 路 RS485/CAN FD 带隔离凤凰端子接口

这么丰富的结构,做工业应用方面的开发,非常合适了。

另外,从核心板上面的标注,可以的住这款开发板的具体型号为:

这个是AM623x系列的,是没有3D 图形加速器的,因为仅 AM625x系列有3D GPU 图形加速器。

二、BOOT启动控制

在开发板上的核心板右边,有两个4位的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拨向ON的一边,表示1,否则表示0,具体拨码对应启动设备的关系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2*4位拨码开关,只用了左7位拨码。

在上面的拨码实际图中,我选择的是SD卡启动。

三、开机启动

这个开发板上,有8G的eMMC,已经刷了基础的demo程序。也有可能是之前遗留的,看具体情况吧。

将上述BOOT拨码开关设置到eMMC启动:

然后接上HDMI和电源,以及打开电源开关:

一会儿系统就会启动,启动完毕后,进入默认的演示程序:

我这个板子,默认的eMMC演示程序,是LVGL的Widgets Demo,显示的效果不错。

Demo的右上角,有一个鼠标指针,看起来是可以用鼠标控制的?

我接了一个鼠标和键盘,重新启动,但是鼠标和键盘,都不能使用。

不过在后面,自己编译的镜像中,鼠标键盘,都是可以使用的。

四、总结

箱也开了,机也开了,米尔-TI AM62x开发板的基础了解,就到这里了。

基于这块板的硬件以及丰富的接口,应该是不少事情可以玩的了。

后面会参考官方的资料,进行系统的镜像的编译,SDK的编译,以及在这块开发板上进行应用的开发,将继续给大家分享。

网友A:
帮主大佬,快点录视频,米尔有大奖等着送给帮主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主大佬,快点录视频,米尔有大奖等着送给帮主大佬!

别急别急,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