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不能显示DS18B20采集的温度

楼主:
邀请:@damiaa   @huo_hu   @annysky2012   @dcexpert   参与回复

我的代码:#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
  DS18B20_DQ_OUT=0; /
  delay_us(750);    /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us(60);     //15US
}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60);
  return data;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Write 1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Write 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u8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short ReadTemperature(void)
{
      u8 temp;
    u8 TL,TH;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if(TH>7)
    {
        TH=~TH;
        TL=~TL;
        temp=0;
    }else temp=1;
    tem=TH;
    tem<<=8;
    tem+=TL;
    tem=(double)tem*0.625;
        if(temp)return tem;
        else return -tem;
}

LCD1602: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u8 Dao_xu(u8 data)
{
    u8 i = 0 ,temp = 0;

          for(i = 0; i < 8; i++)
         {
           temp += (((data >> i) & 0x01) << (7 - i));
         }
         return temp;
}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1602_RS=0;         //
        delay_us(1);
  LCD1602_RW=0;
  delay_us(1);
  LCD1602_EN=1;
        delay_us(1);
  GPIO_Write(GPIOA,(GPIO_ReadOutputData(GPIOA)&0XFF00)+Dao_xu(com));
        delay_us(100);
  LCD1602_EN=0;
}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1602_RS=1;
        delay_us(1);
  LCD1602_RW=0;
  delay_us(1);
  LCD1602_EN=1;
        delay_us(1);
  GPIO_Write(GPIOA,(GPIO_ReadOutputData(GPIOA)&0XFF00)+Dao_xu(Data));
        delay_us(100);
  LCD1602_EN=0;
}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³õʼ»¯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10;  // LCD1602 RS-RW-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6);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delay_ms(5);
}

main调用:

temperature=Read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5,0,temperature/100);//
                     LCD_Write_Char(6,0,temperature%100/10);

网友:
DS1820是单总线通信,要查找原因,你先找个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
你要确定是LCD1602代码的问题,还是DS18B20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先在proteus或者其它软件上仿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在proteus或者其它软件上仿真试试

在proteus里仿真里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roteus里仿真里显示不了

那说明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1,确定硬件连线是否良好,上拉电阻等有没有。

2,确定程序IO和硬件是否符合。

3,确定程序是否和芯片的手册编写一致。这个可以从程序来源或者什么来判断。

4,检查和调试程序的时候从最简单的着手。比如A,看最简单的读一位,写一位函数是否正确,B,初始化是否正确。C,启动温度,D,读。一步一步看清楚。看哪里有问题。

5,如果幸运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你用的单片机芯片的关于这个DS18B20芯片的程序。确定基本上是好的拿来直接跑跑。去观察。

网友:
最好在线调试看一下,问题出在了什么阶段,是传感器数据采集时序的问题还是液晶屏显示的问题

网友C:
单独调试显示程序,调好了在加入18B20测试。

例如仅仅显示12345

网友:
没看到:void LCD_Init(void)在哪里调用的???

同时这个调用前和后需要足够的延时时间,以保证LCD完成复位和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调试显示程序,调好了在加入18B20测试。 例如仅仅显示12345

显示字符之类的可以,DS18B20不行

网友:
一般是没有足够18B20通讯协议的延时时间。

重点检查

网友:
慢慢调,总会好的,按要求做好读写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