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
超声波驱动电路 ,请教一下 跟换能器并联的C2是什么作用的?选频吗?

网友:
一是微调振荡频率,二是为输出信号提供相位补偿。

网友:
PWM高频脉冲信号通过R2进来,超声波驱动电路的发射电路

C2选什么频

网友:
这是个 他激制式,脉冲频率已是震子的感性区频率,

C2的作用不是选频,而是 铁电震子的负载电容,同时亦相当于低 (基频)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