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数据位数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为plc设备编写控制程序,plc的数据格式为 速率 19.2K,校验 Even,停止位 1 ,数据位 7 。经过反复的测试 ,发现在这样的设置参数下,开始没有发现是因为使用的虚拟串口,只要换成物理设备(电脑原始串口,USB 串口数据线,电脑PCI卡串口,互相组合测试),发送数据:0xAA 0x55 ,

接收的数据是 0x2A 0x55 ,也就是错误,如果:数据位 7 则没有任何问题。好像数据位的最高位的数据都有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数据位7,你发送数据:0xAA 0x55 ,怎么发出去的?0xAA 已经是8位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拿逻辑分析仪抓波了。

网友:
7位数据位,你发8位丢一位肯定是正常的,如果8位都能收到,说明你设置有问题。

网友:
7位数据位,A是怎么发出去的?7位发然后8位收

网友:
我的问题目的有两个,

一:确认这个现象不是硬件或软件出现故障。

二:提醒大家如果使用串口发送数据需要注意

网友:
【提醒大家如果使用串口发送数据需要注意】

是啊我就在这个地方吃了大亏啊

网友:
数据位7位,最高位肯定是收发都被掐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