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电路中两端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
无源晶振电路中两端电阻和电容的作用

一、并联电阻的作用

  1. 配合IC内部电路组成负反馈、移相,使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2. 并联降低谐振阻抗,使无源晶振易启动。

  3. 并联电阻取值大小会影响波形的脉宽。

二、串联电阻的作用

限流,防止无源晶振被过驱。

三、两端电容的作用

这里指的是无源晶振的外接匹配电容。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匹配合适电容的条件下,无源晶振才可能在频差范围内工作。两端电容太大,晶振会偏负向且不容易起振;两端电容太小,晶振输出频率会偏正向。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电容的大小来微调振荡频率,可调范围一般在10ppm量级。

四、无源晶振常见异常现象及分析

1.无源晶振时振时不振原因

  1. 无源晶振负载与两端电容不匹配造成频率偏差太大。

  2. 无源晶振本身有问题,寄生&阻抗值波动大&内部焊点不牢等。

2.无源晶振装板上工作异常,用电热风催一下或者拆下来重新装上去却又工作正常

主要是无源晶振负载与两端电容不匹配造成频率偏差太大。电热风吹一下实际是相当于改变了线路的杂散电容值得大小。

3.无源晶振负载与无源晶振两端的电容的匹配

CL=(C1*C2)/(C1+C2)+Cs

其中CL: 无源晶振的负载电容值

C1 C2:无源晶振两端的电容值;一般情况下,C1取值=C2取值

Cs:线路杂散电容

总结: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对MCU,正确选择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造成无源晶振加速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欠激励则容易造成无源晶振不易起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