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输入电流的问题

楼主:
如图,低驱芯片NCV8402D的部分电气参数图,可知门极(电路图中的IN1)引脚最大输入电流为0.4mA,而电路图中电阻R151左边的输入信由MCU发出,MCU供电为3.3V,则输入到IN1引脚的电流为3.3伏特除以1千欧姆,等于3.3mA,这个数值远大于0.4mA的限制值,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网友A:
【电路图中电阻R151左边的输入信由MCU发出,MCU供电为3.3V,则输入到IN1引脚的电流为3.3伏特除以1千欧姆,等于3.3mA,这个数值远大于0.4mA的限制值】

输入到IN1引脚的电流不是3.3伏特除以1千欧姆,而是3.3伏特除以1千欧姆加上IN1引脚对地阻抗。IN1引脚对地大致上相当于一个电容,直流电阻非常大。

网友:
要考虑IC内部组成,没有负载肯定是输出3.3V,如果负载有电流,有内阻就会分压,类似电池内阻一样吧

网友:
你可以实际测一下电流,不是你这样算的,你测一下R151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电阻R151左边的输入信由MCU发出,MCU供电为3.3V,则输入到IN1引脚的电流为3.3伏特除以1千欧姆, ...

这是芯片的简易内部模块图,为什么可以认为输入引脚对地阻抗相当于一个对地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的简易内部模块图,为什么可以认为输入引脚对地阻抗相当于一个对地电容?

三个模块电路Temperature Limit、Current Limit、Current Sense消耗的电流之和,也不如这个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容流过的电流大,故可以认为输入引脚对地阻抗相当于一个电容,即门极源极之间的电容。

如果MOS管接成共源极电路,那还要考虑米勒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模块电路Temperature Limit、Current Limit、Current Sense消耗的电流之和,也不如这个MOS管门极源极 ...

如果对输入直流信号的阻抗很大,那么首贴图中限流电阻R151存在的意义,是防止芯片内部短路,比如之前所说的等效电容对地短路,导致输入电流过大而设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输入直流信号的阻抗很大,那么首贴图中限流电阻R151存在的意义,是防止芯片内部短路,比如之前所说 ...

【限流电阻R151存在的意义,是防止芯片内部短路,比如之前所说的等效电容对地短路,导致输入电流过大而设计的吗?】

首帖第二幅图标注为GATE INPUT CHARACTERISTIC并没有“限制”的意思,就是门极输入特性。所以首帖说“这个数值远大于0.4mA的限制值”是理解错误。

电阻R151目的是限制门极输入电容的充电电流,使MOS管不会突然由关断进入完全导通或者由完全导通突然关断。这样可以降低导通关断过程电流突然变化对其它电路的干扰,不是防止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输入直流信号的阻抗很大,那么首贴图中限流电阻R151存在的意义,是防止芯片内部短路,比如之前所说 ...

首帖第二幅图中标注的0.4mA,估计是那三个模块电路Temperature Limit、Current Limit、Current Sense从门极取用电流之和,而不是什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