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5B开箱+opencv简易环境搭建

楼主:
最近在帮哥们在得捷买模块的时候无意中想看看树莓派已经什么价了,顺手查了下5B的价格:

得捷上树莓派4b的价格447,而5B的价格也才487,二者相差40块钱,

相对比下,淘宝上的一堆500+的5B,得捷还有包邮,明显价格更香一点

 果断下单!

14号下单,20号到货,总共运输了不到一周,现货比想的还要快一些。

有些许的失望,包装还是比较简陋的,只有一个纸盒包装,里面放的PI5和一张简单的说明书手册,没有多余的配件。

可以看到,5B和4B最大的改动就是增加了许多接口,并把RJ45网口和USB调换了一下位置。

芯片发热量比4B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建议购买散热套餐或者用一个带风扇的散热片压住。

 烧录尽量选择树莓派官方的烧录器工具,以保证兼容性,容量的话建议备一张32G以上的内存卡

我这里选择烧录的是UBUNTU 23,也是目前树莓派5唯一支持的UBT镜像

烧录之后插卡,接供电和屏幕,开机

还是熟悉的味道,配置完用户之后,顺利进入UBUNTU23的世界

这次5B的镜像源地址服务器没有4B那么慢了,考虑到换源经常有报错,这里选择不换源

更新并安装点常用软件:

sudo apt install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upgrade

安装编辑软件:

sudo apt install vim
sudo apt install gedit
#按照喜好选择即可

ssh:( 可以在烧录软件中提前配置好)

sudo apt install ssh

python3和pip:

sudo apt install python3
#官方镜像默认安装了python3.11,可以跳过这一步
sudo apt install pip

由于UBT23还没有实装ROS2,所以先装个OPENCV玩玩

PIP INSTALL 所安装的opencv不能发挥全部性能,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好安装包从头编译,可以参考微雪的教程:

树莓派OpenCV系列教程1:开发环境搭建 - 树莓派OpenCV教程 微雪课堂 (waveshare.net)

pip3 install opencv-python
pip3 install nump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jpeg8-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tiff5-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jasper-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ng12-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avcodec-dev libavformat-dev libswscale-dev libv4l-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tk2.0-dev -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atlas-base-dev gfortran -y
#安装一些依赖库,避免报错

下载个拍照软件来查看摄像头有没有正常工作:

sudo apt-get install guvcview
guvcview

可以选择用usb(v4l2) 摄像头或者zero2w的摄像头和排线,接口是兼容的。

不过按照我的理解,CSI排线摄像头要改设备树或者让设备使能之后才能正常使用,仅仅接上摄像头并不能正常使用。

博主先去写各种课设文章和实验报告了,等到放假再更新其他的部分

敬请期待。。。。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好板子啊

网友A:
5B和4B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哇,下手非常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5B和4B价格差不多了?

得捷上差价40,肯定还到不了几年前那种超低价,感觉可以入手了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B:
5跑去来比4明显吗?期待深度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跑去来比4明显吗?期待深度评测!

现在看来运行起来还是比4快非常多的,后续跑个压力测试试试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必须上风扇吗?我看有些评论说电源功率不够的话可能拉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