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2.开始调试ADXL372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1. 阅读ADXL372资料

本来计划使用SPI接口来驱动ADXL372测试板,下载了板子的资料发现出厂默认为IIC,驱动都写了一半又改为IIC驱动。

确定IIC的读写地址,测试板上的SD0接GND,应该参看读写地址为0XA7和0XA6。

  1. 硬件连接

在开发板上选择两个IO做IIC接口,准备直接用IO口模拟IIC进行通信。

选择了PA0 和PA1做通讯接口。

  1. IIC驱动

IIC驱动都很常见,只要时序搞对了,调试起来相当快。开始调试读出来的值一直0XFF,通过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发出的命令不对,查询设备ID应该发送0x00命令,检查发出的数据不对。

修改程序后测试正常。

  1. 读取ID测试

//初始化

uint8_t ADXL372_Init(void)

{

    u8 ADXL372ID;

IIC_Init(); //初始化IIC总线

 ADXL372ID = ADXL372_RD_Reg(ADXL372_DEVID);

printf("ADXL372ID:%x\r\n",ADXL372ID);

// if(ADXL372_RD_Reg(ADXL372_DEVID)==0XE5) //读取器件ID

// {

// ADXL372_WR_Reg(DATA_FORMAT,0X2B); //低电平中断输出,13位全分辨率,输出数据右对齐,16g量程

// ADXL372_WR_Reg(BW_RATE,0x09); //数据输出速度为100Hz

// ADXL372_WR_Reg(POWER_CTL,0x28);     //链接使能,测量模式

// ADXL372_WR_Reg(INT_ENABLE,0x00); //不使用中断

//   ADXL372_WR_Reg(OFSX,0x00);

// ADXL372_WR_Reg(OFSY,0x00);

// ADXL372_WR_Reg(OFSZ,0x00);

// return 0;

// }

return 1;

}

ID输出为0xAD,正常查询。

接下来就要按照手册和实际需求设置相关寄存器输出数据,然后按照4K的采样进行采集加速度数据。

总结

目前ADXL372的板子,已经调试完成,下一步按照需求设置寄存器,然后使用FFT等算法,计算得到被测设备的加速度,速度等参数。

网友A:
目前ADXL372的板子,已经调试完成,下一步按照需求设置寄存器,然后使用FFT等算法,计算得到被测设备的加速度,速度等参数。

期待精彩作品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ADXL372的板子,已经调试完成,下一步按照需求设置寄存器,然后使用FFT等算法,计算得到被测设备的加速 ...

感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