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很多芯片内部都是一些三极管搭建而成的,例如图,像这样的电路怎样分析,需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

网友:
  重新传一个带位号的电路图

网友:
很多芯片内部都是一些三极管搭建而成的,例如图,像这样的电路怎样分析,需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

电路全吗?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芯片内部都是一些三极管搭建而成的,例如图,像这样的电路怎样分析,需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 电路全 ...

【电路全吗?有点危险!】

相当危险。而且,看不出用途。

网友:
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知识就可以了。就是模拟电子技术的教课书上都有的。